[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視訊盒 不小心短路! [已完修]

楼主(2012-02-20):
一台 TECO TS3001AM 視訊盒,原來是可正常工作。在維修過程中未關機直接拔下又在插上? 不知哪個動作出問題,把它燒了。

目前已確定 AV輸入,電腦輸入等都正常。TV部分燒了,出現嚴重花屏。

故障畫面:

初步沒看到不良元件? 還在努力中...

网友A:
未關機直接拔下又在插上 >>>> 是指什麼 ?????

网友B:
應該是指熱插拔....
TV部份不良就往tuner查看...

网友C:
TECO TS3001AM 視訊盒 ,我有二手良品, 如有須要請短消息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關機直接拔下又在插上 >>>> 是指什麼 ?????

是維修過程中,把這視訊盒拆裝動作

之前也有類似動作還好沒問題,這次真的中頭獎了!

网友D:
Tuner   內小電容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CO TS3001AM 視訊盒 ,我有二手良品, 如有須要請短消息告知

謝謝! 這Case還好不急。我想辦法完成它

剛好手頭上沒相同的TVBOX,若有ㄧ個可以直接比對也許會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指熱插拔....
TV部份不良就往tuner查看...

今晚有空加班了,稍試ㄧ下確定聲音是正常的。所以指示TV的RF訊號有問題,找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Tuner   內小電容換看看

這顆TUNER編號是TAPC-H701F,已拆開研究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TUNER編號是TAPC-H701F,已拆開研究看看了

TUNER看是否有空焊

楼主:
TUNER 圖

懷疑下方紅圈處R219,R220,Q20問題換過了沒差別

這TUNER 不好拆,想直接換新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uner   內小電容換看看

可以請教是哪些電容呢!

是正面還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UNER看是否有空焊

剛剛把接腳和內部可補焊的點處理過還是ㄧ樣

繼續努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TUNER 圖

懷疑下方紅圈處R219,R220,Q20問題換過了沒差別

很好拆---------網路學來的.

用斜口鉗剪斷立柱..---很容易焊回去-
這板下方有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拆---------網路學來的.

好吧! 先拆下來是再說。 這技巧之前也看過有板子是這樣修過,當時只是覺得好醜ㄧ定焊工很爛才這麼做。
現在才知道,這是權宜之計! 不然工具不好(不對)真的是會拆的很辛苦。

网友:
請試試看
查 第二回覆 電路板照片 裡面 左上方那個 RF TUNER 鐵盒

楼主:
把裡面3顆都換成10uf,測試正常。

重點是體積很小ㄧ定要找小顆的不然裝不進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資訊

楼主:
補上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片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利害了
竟然修到 TUNER 裡面去
佩服 佩服!!!

网友:
熱插拔, 會是燒交連或旁路電容!?

果真是,意想不到的大臭蟲!

恭喜玩修 !!!

楼主:
這算不幸中大幸
也有可能是這視訊盒本來就快掛了,只是我倒楣剛開始收件時還是好的測試不到10分鐘就掛了。
就花很長時間處理還好有結果。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