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 電腦開機後螢幕無法顯示

楼主(2012-02-20):
IBM PC  主機板 IBM ThinkCentre 8196  (Micro ATX規格) / Socket 478
1.電腦開機後螢幕無法顯示,但用其他NB 測試原來的螢幕 一切正常
2.跟朋友借顯示卡,插入PCI 槽中,開機後螢幕無法顯示(一片黑)
請問可能那裡出問題?
( 補充一下,主機板 是內建顯卡,因開機後螢幕無法顯示(一片黑),所以朋友借我顯卡試試看)

网友:
希望我沒有看錯...
你給我們圖片網址是: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trator\\桌面\\IBM  ???????
你給我們你桌面的網址不能看阿... 請重新編輯過文章,進入編輯器之後上方有一個圖片按鈕可以上傳圖片

至於你說拿過「PCI」顯卡... 摁,你用的顯卡還真古老,現在幾乎都用AGP插槽了

网友A:
貼圖請用插附件..如果不能用..請先到打屁區回文十次...
還有你貼的鏈結..是你的電腦路徑n_0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插附件..如果不能用..請先到打屁區回文十次...
還有你貼的鏈結..是你的電腦路徑 ...

為何不要先請他去測試貼文區試著練習發文呢?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貼電腦路徑,前面還自己加HTTP...

-----------------回歸正題----------------------
恭喜你已經學會如何貼圖了!
你的圖是主機板基本構造圖嘛...
1.檢查開機時螢幕有沒有反應
2.把顯卡拔下來,檢查金手指部份是否有氧化,有氧化請用橡皮擦輕輕地擦它
3.檢查顯卡表面電容是否有突起、爆漿
如果以上三點都檢查了,檢查顯卡插槽,是否有鬆脫、脫焊
如果有鬆脫,把它裝緊,如果是脫焊,那就補焊吧

以上先作到這裡,如果還是沒有畫面,拿一片「確定可以開機」的顯卡交互測試

另外... 你顯卡真的是用PCI的嗎? 找一張AGP的試試看,或是看看主機板有沒有內建顯示,把內顯打開測試
--------------------------------------------------
跟你說明一下AGP跟PCI的差別
IBM主機板基本構造圖(通用).jpg

在圖中找一下下面的編號
No.17是PCI插槽
No.20是AGP插槽

AGP有分2X、4X、8X
Q:我只有8X的AGP顯卡,可不可以插4X
A:當然可以,只是會被降級

你那種年代的主機板應該是有8X的插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為何不要先請他去測試貼文區試著練習發文呢?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貼電腦路徑,前面還自己加HTTP...

1.AGP 8X的插槽不可以插2X的AGP顯卡,反之亦然,AGP 2X的插槽不可以插8X的AGP顯卡。
2.ThinkCentre 8196 的規格表裏有 Slot 1: full size, 32-bit AGP 8X (1.5v) ,所以它只能8X OR 4X的顯示卡
3.AGP 維基百科

网友:
呃.......確定主機板有跑完post過程正常開機嗎?

既然螢幕測試過沒有問題,就往回找是不是主機板沒有輸出訊號到螢幕

如果板子上有內建蜂鳴器,或是有外接speaker,正常開機應該會有嗶一聲

不插顯卡時,是不是有BIOS嗶聲警告音?   關電拔下RAM,是否有BIOS嗶聲警告音?

如果都沒有的話,可能板子根本就沒跑完P.C.R流程到POST過程

手邊沒工具的話,大概只能建議您

1.拔掉主機板上的CR2032電池,切斷PSU電源,靜置幾分鐘後,裝回,開機看看

2.記憶體拔下,把金手指擦乾淨,裝回,有多條記憶體時,先單條插上測試,看是否是RAM故障

3.找手邊能替換TEST的零組件,像電源供應器,或其它相同socket的cpu替換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AGP 8X的插槽不可以插2X的AGP顯卡,反之亦然,AGP 2X的插槽不可以插8X的AGP顯卡。
2.ThinkCentre 8196  ...

唉呀.... 忘了不能上2X
昨天比較晚上線,頭昏腦脹的,感謝辣

网友:
看樣子你似乎沒有技術能力,建議你送門市檢修.....

看病掛錯科對病情沒有幫助甚至會加重.....

网友:
這個論壇是討論電腦硬體中比較"硬"的部份,你必需要有能力交叉測試出到底是那一個零組件的問題。
以你的問題看來是主機板故障,主機板故障的範圍很大,你外加顯示卡的方法其時作用很小,除非是那張主機板上的VGA輸出壞掉(例如15Pin插座),這樣你外插顯示卡才會好,否則一定是跟不外插顯示卡的故障情形是一樣的。

如果你要自己嘗試修的話,那就從看舊文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