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把忿怒鳥 MP3喇叭宰了!

楼主(2012-02-21):
老弟公司聚餐抽到的!!

拿給我研究,二話不說!!宰了它!!!

主角

其他自己研究了!!
內臟1

剖開的樣子

內臟2

网友A:
喇叭用幾W? 歐姆?
這台聲音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用幾W? 歐姆?
這台聲音大嗎?

現在這種喇叭都是用CLASS D的放大模式..
它是標2W,不過在一般房間內使用還蠻大聲的!!

网友B:
這款設計還不錯,不知道是哪家廠商生產的,網拍上的類似產品應該都沒做到像這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設計還不錯,不知道是哪家廠商生產的,網拍上的類似產品應該都沒做到像這款好 ...

這款Y網拍我是有看到兩家在賣...

一家在高雄賣390,一家賣430在台中!!

不過它是用類橡膠噴漆噴外殼的,摸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不聽還可當擺飾...

後來是看網拍介紹才知道,它還有收音機功能!!

网友C:
照片中藍色三角形的是拆殼工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片中藍色三角形的是拆殼工具嗎?

是啊!
沒錯,那是拆殼工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中藍色三角形的是拆殼工具嗎?

是的!!它是拆小機器或手機卡榫用的!!
因為它的外部都沒鎖螺絲,一般都是用暗卡榫....

如果要拆筆電或是液晶銀幕時,
可以用沒有的塑膠卡片才比較不容易傷到外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它是拆小機器或手機卡榫用的!!
因為它的外部都沒鎖螺絲,一般都是用暗卡榫....

我都直接用一字起開,這那麼小台有2W算很不錯了
這台待機能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用一字起開,這那麼小台有2W算很不錯了
這台待機能多久呢?

其實要看音量的大小!
如聽收音機的話,聽半天還有電...

如音量大又用隨身碟的話,大概兩個小時就沒電了!!

我是用以前手機的充電器(mini USB)插著用,就可以一直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要看音量的大小!
如聽收音機的話,聽半天還有電...

但是這樣一直插著電使用,會害到電池...
我有兩台都是插著電在用,過不到半年,要用時發現電池已經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這樣一直插著電使用,會害到電池...
我有兩台都是插著電在用,過不到半年,要用時發現電池已經不行了  ...

其實這"玩具"會讓我玩壞的機率不大呀!!
玩一陣子就會把它收起來了....

不過還是別插著充比較安全,反正沒電充個兩三個小時又可以玩了!!
拆開看結構,如鋰電掛了,就可以再買來換呀!!

网友D:
似乎可以撥MP3是嗎?......因為可以插記憶卡

電池續航力不足你可以換大容量的電池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可以撥MP3是嗎?......因為可以插記憶卡

電池續航力不足你可以換大容量的電池來用.. ...

它就像現在一般可以撥放mp3的機器一樣...鋁殼那種!!處理晶片應該都是同一個吧!!
它支援TF卡和隨身碟,只要內容有mp3的歌曲,且支援記憶撥放,下次撥放會從停止的那首歌...

另外它的電池是30X40X4mm的,厚度可以厚一點...
只是現在拍賣賣電池的,都有點小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就像現在一般可以撥放mp3的機器一樣...鋁殼那種!!處理晶片應該都是同一個吧!!
它支援TF卡和隨身碟,只要 ...

那很實用阿.....MP3撥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