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通用驅動板的on/off

楼主(2012-02-21):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1.通用驅動板上的on/off是不是3.3V~5V
2.是否在按下開關鍵的瞬間才會有電壓?當電源燈亮的時候on/off會一直有電壓嗎?我有一塊通用驅動板當按下
  電源鍵時有3V輸出但約3秒後電壓就沒了,是驅動板故障嗎(已測過高壓板及燈管皆正常)?

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一下,先謝謝各位幫忙,謝謝

网友:
正常只要顯像就一直保持高電位,三秒後消失可能是沒接信號螢幕自動進入待機狀態

楼主:
謝謝板主的指導,終於了解了,感謝

另外如果在只有一塊驅動版的情況下,接上電源後有辦法可以使on/off腳位有電壓輸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板主的指導,終於了解了,感謝

另外如果在只有一塊驅動版的情況下,接上電源後有辦法可以使on/off腳位有 ...

測試實驗性質時
只有一塊驅動版時 先將原信號線路斷開
可以用4.7~10K 歐姆 從on/off腳位拉到驅動版的電源3.3V~5V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板主的指導,終於了解了,感謝

另外如果在只有一塊驅動版的情況下,接上電源後有辦法可以使on/off腳位有 ...

因為正常的AD電源啟動後無信號輸入就會進入省電狀態,除非給它信號或是讓它維持在自我測試模式,這樣子ON/OFF就會一直維持高電位輸出

楼主:
謝謝您們的解說與幫助終於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