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PLF27W雙魚座檯燈 IC

楼主(2012-02-21):
Philips PLF27W雙魚座檯燈會有觸控開關問題, 有時點不亮......
想跟大家請教機板上的 IC 編號跟另一顆電容值(紅色框內), 感謝!!
PCB no: GY-0603

网友:
小弟剛剛才修1臺雙魚座,順便幫您拍照

這顆不太容易壞,您要不要查一下其他線路

网友(2012-05-07):
哈 跟我這支 電路完全一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9745696
有時也點不起來:)

网友A:
小弟家中也有一支,不亮,更換燈管也不亮
拆開來看完全看不出來哪裡壞??
是否可以請高手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家中也有一支,不亮,更換燈管也不亮
拆開來看完全看不出來哪裡壞??
是否可以請高手指點指點,謝謝! ...

保險絲先檢查有沒有燒毀斷路 再量電容 耐壓(400v or 200v)的電容是否有帶電(上電測試) 再網下查塑膠電容是否異狀

网友:
那顆IC是TC401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先檢查有沒有燒毀斷路 再量電容 耐壓(400v or 200v)的電容是否有帶電(上電測試) 再網下查塑膠電容 ...

耶!還是不亮 ~~"
還是感謝各位高手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還是不亮 ~~"
還是感謝各位高手的指點

sep5566 大大, 我有換過用紅色絕緣膠帶包著的高壓電容, 及連接PCB端線重新焊接....
狀況有好一點.....
不過其它的電容, 要買到一樣的, 不是買不到, 不然就是太大顆.....
所以我就沒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ep5566 大大, 我有換過用紅色絕緣膠帶包著的高壓電容, 及連接PCB端線重新焊接....
狀況有好一點.....
不 ...

感謝mirage0706 大大,電容部分都換過了,紅色的高壓電容未換,可以再試試看,感謝您提供另一思考的方向

网友:
我是不用觸碰開關,直接改成一般的開關,省事多了,而且故障率更低。一可不用另外買零件,二只要隨便拆個開關就完成了。只是我的燈座被我j挖的很醜,還自已用熱風槍烤漆!

网友:
能不能提供改造後的照片或步驟.

网友:
這款我家也有~久久一次會點不起來,我就會把觸控開關擦一擦,
並且把插頭反轉180度,就會又好了。

网友C(2012-06-17):
查一下與DIAC (DB3)相接的電阻(圖中R1)的值(數百K歐姆?)是否過大,
換掉該電阻應OK。電容(圖中C2)也可檢查更換一下。

3M,58度LAMP
TR1為N-ch IRF830B,
R1=1M;  C2= 104

在標題如下的PDF檔,有談到.....
APPLICATION NOTE
ELECTRONIC FLUORESCENT LAMP BALLAST

啟動:
3.1.1 Starting the oscillation
Resistor R1, capacitor C2 and Diac D2 form the first
base current pulse for TR2 to start the oscillation.
After start-up, this generator is made inoperative by
diode D1 (this diode prevents the voltage across the
diac from becoming high enough to bias the device
on), and the circuit is maintained in oscillation by
feedback to the gates of the transistors from the
output circuit via the transformer T1.

啟動

啟動

電流

電流

應同好要求:該PDF文件

好像有個小晶體MOSFET,會故障,導致電源電壓無法送到點燈迴路。
忘了好像是N-CH或P-CH,同事自己修的,當時手邊的MOSFET是方形稍大的,更換後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與DIAC (DB3)相接的電阻(圖中R1)的值(數百K歐姆?)是否過大,
換掉該電阻應OK。電容(圖中C2)也可檢查更 ...

huang22大大, 謝謝你的指點.....
我重新拍了電路板.....也標明了元件, 你說提的方形元件, 應是 13005 , 不過這顆查到的datasheet, 都是NPN transistor

网友D:
引用 楼主:
huang22大大, 謝謝你的指點.....
我重新拍了電路板.....也標明了元件, 你說提的方形元件, 應是 13005 ,  ...

很詳細,很請楚.
請問有透過什麼設備(顯微放大)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詳細,很請楚.
請問有透過什麼設備(顯微放大)拍照?

是 Sony  Sybershot(舊相機了) 開小花模式去拍的....
如果要對某個元件拍照, 就會用usb 顯微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 Sony  Sybershot(舊相機了) 開小花模式去拍的....
如果要對某個元件拍照, 就會用usb 顯微鏡......

我也是用sony cyber-shot optical 3x 小花模式拍照,可能我有振動到,每次拍多是有點模糊.
也真想敗一支usb顯微鏡,你的是什麼品牌?好用嗎?與webcam改裝相較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sony cyber-shot optical 3x 小花模式拍照,可能我有振動到,每次拍多是有點模糊.
也真想敗一支usb ...

我的 usb 顯微鏡是 大陸過來的, 給您參考一下
至於 webcam 改裝, 我知道網路上有人這樣, 若找得到不要的, 要省錢, 也可以先試試看....
畢竟 diy 樂無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16_2297358_8935934,0:1340430227_3z5_74033636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usb 顯微鏡是 大陸過來的, 給您參考一下
至於 webcam 改裝, 我知道網路上有人這樣, 若找得到不要的, ...

我剛找到一台舊機SONY DSC-F505具有MACRO功能的攝影錄影機,以後拍零件應該可以使用它,剛試過
效果不錯.
我有一台webcam改天有空時再試試...
謝謝你熱心答覆

网友(2016-10-23):
燈管有4 pin, PCB板子到燈座只有2 pin,
應該會有2 pin 在燈座上接啟動電容,
跟日光燈管啟動一樣,start啟動器也可能會壞!
或是我看錯了,照片中線很亂看不清共有幾條線(我有看到一條白線#15-3; 但是#1-3是紅線)?
板子上有4線接到燈座!?其中2線串接一顆電容就是,很可能是C7綠色那顆!

一般都先壞那兩顆圓桶大電容,及13005含13005串接的電阻(照片都沒看到燒焦!).
燈管啟動電容(#14 Figure2 C4)較少壞,但也可能壞了就不會亮了!

网友:
IC較不容損壞 先查查各元件電壓

网友:
我有修理過,檢查一下熔斷保險電阻(灰底色的電阻),有電阻開路造成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詳細,很請楚.
請問有透過什麼設備(顯微放大)拍照?

其實..微拍..怕設備不夠好..可以使用.放大鏡..
放在鏡頭前調整焦距~也可以將物體拍的很清楚..喔~~XD
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微拍..怕設備不夠好..可以使用.放大鏡..
放在鏡頭前調整焦距~也可以將物體拍的很清楚..喔~~XD
小方 ...

謝謝提供微拍好辦法,我再找個放大鏡試試。

网友:
在下也修過一台
可以正常點亮,但是很難關掉
直接量測TC4013 P14 沒有VDD 9V工作電壓
如Louis-0817大大所言是電阻開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