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ip元件剪掉腳貼在平面焊,類似smt使用可行嗎?

楼主(2012-02-21):
感光電路板diy,smt元件零買較貴,而dip要鑽孔麻煩。一般1/4w的電阻是axial0.3封裝,我想到用pcb軟體以自定義footprint調成類似axial0.5但焊盤實心且又加大,然後把dip元件剪短,而後像smt一樣焊上去
1、這方法會比較好嗎?還是直接鑽孔照dip焊較省事?
2、假如我的方法可行,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做測試可以,可以少了鑽孔的步驟,但若日後要量產則不建議pcb如此設計.

网友:
-兩種封裝layout  都給它支援上去

電氣特性還好 物理應力問題小心點
-引線折腳時與元件本體留點空間距離 如1/4W(or Smalll size 1/4W)電阻
  保護引線上應力不傷害到元件本體
-同樣已上件的PCB 置放時 小心別撞到元件本體

网友:
你應該是想要小型化吧.

1. 電阻可以先計算W值,儘可能用1/16 W,因為有腳,所以很好焊接,也減少空間.
如以下的電阻:
http://www.ltc.com.tw/product_in ... d5c87c188715b8d1ad5

2. 電容也可以找小型一些的,如以下.
http://www.su-scon.com.tw/zh-TW/product/C5mm85C/S5.html

3. 一般電晶體折成90度,應該不成問題,可以事先剪腳再焊接,若要用smd的也行.
4. Dip IC,可以將腳向外折90度躺平,這樣也很好焊接,你也可以視需要把腳剪短一些.

网友A:
省了鑽孔的時間
卻要花更多的時間對零件加工
這樣會比較省時???
如果日後可能會量產
建議你實驗時的原型機,最好跟量產機,是使用相同的物料
原型機使用DIP,量產機使用SMD,所有的參數,難保會相同
用甚麼樣的工法,還是要看你的目的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了鑽孔的時間
卻要花更多的時間對零件加工
這樣會比較省時???

雄爸:
   我有同伴了!! 而且連鑽洞都省下來,可能是要做單面薄小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