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採用dip及smt封裝元件的決定?

楼主(2012-02-21):
初次試做感光電路板,覺得鑽孔很麻煩,跑去電子材料行買0805 smt電阻、電容、二極體,發覺smt元件比較貴且那麼小很難焊,另拆一般日常家電的pcb板發覺絕大部分都是dip元件只有手機等才用smt元件,請問:
1、dip鑽孔麻煩;smt零件小難焊。一般人diy pcb,究竟採用dip or smt才最佳?
2、採用dip元件量產,pcb鑽孔不是要錢又要時間又要插件,而smd元件上述過程皆不要,我認為量產品一定都smt。但家電pcb板為何絕大部分都是dip元件?
3、一般元件電阻電容二極體一次萬片以上量產,dip or smt元件購買單價何者要較便宜?加工費誰是誰的幾%?

网友:
smd零件小難焊!?

其實不會啦。smd零件沾點焊油,用工具輕壓住。再把烙鐵頭沾點錫,點一下就焊好了。
電阻、電容、二極體等smd零件要拆反而比較難。無論是拆或焊,焊工都要練一練。

一般要拆SMD還是要用兩支烙鐵進行雙刀流,而焊上只要如上所述,單刀流即可。

网友:
用DIP 或SMD主要是看PCB板的走線
簡單的單層板 當然就用DIP就好
複雜一點的雙層板 或多層板 就比較會採取SMD的方式

网友:
SMD單買貴,都是買整捲(REEL)比較划算
SMD元件可以用自動上件機去打,提高效率及避免人工插件的錯誤

楼主:
1、家電pcb板為何絕大部分都是dip元件製程?
2、一次萬片以上量產,dip or smd成本誰是誰的幾%?我以前有看過pcb廠的報價單,記得是用-元件/單位面積算錢,但後製加工不知怎麼算錢。網友誰有廠商報價單,不要把廠商名貼出來,但把報價內容貼出來讓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