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0MPF有聲無影,OSD只有在影音輸入2時正常

楼主(2012-02-21):
PANASONIC TC-20MPF 可開機,電源輸出為外接12V變壓器,量測正常。

開機發生故障情況為有聲無影,第四台,VGA,色差等輸入源均呈現橫條紋狀。
原以為面板IC故障,但切換至影音輸入源2時畫面可顯示,可以調整OSD,但插入輸入源時仍為花屏。

因OSD正常故判斷為AD故障,但因缺少維修經驗,想請版上大大提供檢修方向,謝謝。
以下為實況照片

网友:
量    5V    3.3V   2.5V     1.8V看看

楼主:
各穩壓IC均正常電壓,量測的重點在那呢?

网友:
如果osd只在影音2才正常,我會先找切換ic付近電容換換看。

楼主:
電容已經接過了,仍然沒效果~再請教如何測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已經接過了,仍然沒效果~再請教如何測試呢?

上次也是遇到一台32吋液晶電視 AD版 電容 我就從右邊開始 一次拆5~10顆電容 換新
換完隻後 再試機看看 換到第2次 換了10顆哪邊 就好了
當時拆下電容 都有用電容表量過 容值都正常 所以說容直正常 表示一定是好的
全部換新.哪樣也能使用久一點!  不知道這樣 對不對..不對請指點..謝謝

网友:
OSD正常,暫判斷面板正常,
第二張圖右側主晶片techwell週邊電路要查,
電壓是否正常,是否有正常供電,給主晶片,
是否有冷焊或虛焊, 電容電阻值是否正常,有沒有開路故障
左側有一ic是管系統信號及osd信號的,
請告知下方ANALOG DEVICE AD之型號??或照清楚一點的照片

网友:
請參考附件PDF(網路所抓)
第13頁,檢查TW8801電路

ANALOG DEVICE AD9883 用來VGA轉數位, 應不是此問題

2.76 MB, 下載次數: 79

网友:
ad板上右下區的固態電容全換看看先前處理過是小顆1u電容在作怪

電容量起來是好的實際上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感激非常~

據個人了解右下角那NEC的IC應為CABLE的3D Y/C分離處理晶片,應該不是該區電容的問題,我會重點查Techwell TW8801週邊的電路~

小弟在這二天再測試測試,看有沒有什麼進展再跟各位報告,3QQQQQQQ

网友A:
輸入tw8801的控制信號或其它信號有問題,也有可能
造成此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入tw8801的控制信號或其它信號有問題,也有可能
造成此現象

試看看!用遙控器切換4:3到16:9畫面!看畫面是否會正常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