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大~我看不到文章圖片?

楼主(2012-02-21):
wish大~我看不到文章圖片,是我電腦有問題,還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是所有帖子的照片都不能看,還是某一篇的照片不能看呢?

网友:
如果照片都不能看,試試以下方法:
1.重新載入網頁,有時候圖片自己跑不出來
2.清除餅乾屑(COOKIE)

如果你的大頭貼和其他人的大頭貼都SHOW的出來,直接重新整理

楼主:
現在可以看到維修圖片~謝謝ling751am 大大解答~

楼主:
我在別台電腦~會發生看圖片,只看下載附件

网友:
或許是瀏覽器,或許是記憶體的問題

同時看一下 cpu / ram 使用率
滑鼠不要移到『應該要有圖片』的地方,有機會導致瀏覽器去分心讀取資訊
網頁打開後,把指標移到旁邊去
用滾輪讓圖片全範圍都在可檢視的範圍內(像你的截圖這樣)

最後是稍等一下,或是重新整理,或是換別的瀏覽器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別台電腦~會發生看圖片,只看下載附件

這個情形我有遇過
通常重新整理或是把圖片利用新開分頁的方式開啟
開啟新分頁之後,等圖片跑完,然後把分頁關掉,回到原本的網頁按F5重新整理

如果上面試了都沒有用,在照著我上面說得方法在做一次

但是你有閒時間可以這樣作:
電腦有時候圖片跑不出來,就在心裡默數30幾秒,之後圖片應該會出來
這不知道跟網路也沒有關系,或是電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情形我有遇過
通常重新整理或是把圖片利用新開分頁的方式開啟
開啟新分頁之後,等圖片跑完,然後把分頁 ...

重新整理就有圖片~懷疑是我電腦有問題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整理就有圖片~懷疑是我電腦有問題阿!

我的電腦也這樣,這不是電腦問題
我懷疑是網路問題
我自己的論壇有時候也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