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2-21):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白鐵的價格很亂啊!
每一材的價格都不一定,
這個可是很好利用的點啊!
感謝分享的啦!

网友:
雖然家裡有許多的鍋碗瓢盆杯鏟匙等,都是不鏽鋼製品,但是在清洗後拿來聞 ,不管是那一種,不管是從那裡買的都一樣,都會有一種怪味道,不知大家是否相同的經驗,那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也就是有那種怪味道,開始對不鏽鋼產生了一些距離,本來常用的雙層鋼碗就換成瓷碗了.

网友:
很久前就想找這樣的文了,現在看到實在太好了!
感謝分享

网友:
本來以為可以用磁鐵吸住就不是不鏽鋼,看來還真是井底之蛙!

网友:
一般較常聽到的白鐵也就是前輩文章所述的304
沒看到前輩的文章,一直認為304是完全不生鏽的(結果還是會生鏽)
但是家裡從國外進口的冷凍桶(5T),真的是完全不生鏽耶,是不是文章裡的18-10

网友:
大大您好!!
我常接觸不銹鋼~~但都搞不太懂!!
表面看起來是不銹鋼~~用磁鐵來試
會吸的就可能是430~~會生鏽~~不會吸的就可能是304~~不會生鏽
這樣對嗎??

网友:
還有一種在行話所謂"2"字頭不鏽鋼

幾年前不鏽鋼價格高漲時 有從大陸進口

有人來推銷 比304便宜一半以上

看起來與一般台灣常用304模樣相同 也不具磁性 但不耐腐蝕

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 降低鎳含量而加入其他金屬(錳或銅等)

最常見均已電解電鍍過呈現亮面狀

要知道是否為2xx型不鏽鋼 有專門測試藥水

或是一台要價近百萬的金屬分析儀器(小小一台手持式 在回收場看過) 就可測出

2字頭不鏽鋼管不可再次電解電鍍 會讓原本亮面狀變黑(304電鍍過會變亮面)

也是判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