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容溫度提問

楼主(2012-02-21):
東芝電漿電源板, 原來是200v 1500uf 105度, 但出去找不到105度的, 只找到85度的, 請問大大度的能用嗎?

网友:
85度也是可以用~不過散熱要做好!不然壽命也不長就是了,不過還是建議用原廠規格~那邊溫度因該不低吧?
200v 1500uf 105度的不難找阿
Google收尋打[ 200v 1500uf 拍賣 ]你就會看到了

楼主:
我其實在香港, 這邊的維修零件很難買啊, 200v 1500uf 85度已經買了, HKD$29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實在香港, 這邊的維修零件很難買啊, 200v 1500uf 85度已經買了, HKD$29啊

真不便宜 = =港幣29喔

用85度可以~但壽命一定比105度還短

网友:
如果選用較好牌子的85度,會撐得比爛牌105度差不多甚至更久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深水步鴨寮街的公公婆婆排檔及華輝會有,HK$29,不知是否音響級的電容?
如果要買一些特別規格的電容,可以去RS香港的網頁看看,網上訂購,免費送貨,但價錢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深水步鴨寮街的公公婆婆排檔及華輝會有,HK$29,不知是否音響級的電容?
如果要買一些特別規 ...

原來這邊還有香港的網友!!!! 懂得去公公婆婆處, 是hkepc那邊的網友嗎?
公公婆婆處已問了! 沒有賣這款, 這是在鴨記的永盛電子找到的, 是rubycon, 應是真貨吧, 華輝都是沒有賣, 正如狼大所說, 希望是大牌子撐得比爛牌子久

网友:
是的,我也是HKEPC的網友,Rubycon是可靠品牌,一般來說,也會很耐用

网友:
這價位真有點嚇人,難怪買賣下腳品的都開賓士,賣正規的只能騎腳踏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這邊還有香港的網友!!!! 懂得去公公婆婆處, 是hkepc那邊的網友嗎?
公公婆婆處已問了! 沒有賣這款, 這 ...

最要緊的是別買到山寨或放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要緊的是別買到山寨或放很久的

放很久的是很難避免, 這邊很少人維修, 因為維修費會很嚇人, 修的賺得少不如不做, 開個天價, 客人又會覺得不如買新, 久而久之就變成這些冷門零件很難買

网友:
tekchan大大說得很對,因為維修成本很高,香港沒有真正維修,例如主機板,代理只會寄回大陸/台灣維修,顯示卡有壞,直接給客人換掉,顯示屏也只會更換高壓版/驅動版,真正做維修,不合經濟效益,用家有東西壞了,大部份也不維修,直接買新品好了

楼主:
所以就剩下我們這些喜歡DIY的業外人仕在玩玩, 修的都是朋友壞掉換出來的, 所以提問有時會比較表面, 請大大多多指導啊:)

网友:
哇~有好多HK的網友!

楼主:
只看到2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