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保銳電源供應器 ELT400AWT 400W 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1):
最近缺了一個power組一台動物機....小弟一向秉持阻礙科技發展為目的, 保持綠色環保為前題....再LDS下去就會被大家砲了...上網撈了一個掛了power回來研究一下....主角就是它了

一上電...good...測量+5VSB 電壓...都沒有任何反應....心涼了一半.....
只好拆了再說吧....

拿出...停..聽..看...聞..四大絕招....結果都無效..

保險絲沒有燒斷, 47uF 400V大電容用電容檢查還很OK....電晶體都沒有問題....而且..沒有任元件爆炸的痕跡...

只好先檢查+5VSB的電路..發現+5VSB對地竟然導通...終於查到SR-540二極體..貫穿導通..

當然保險一點還是檢查了附近的電晶體跟電阻有沒有問題....不過一切都OK...不過重點來了...我都到處都找不到SR-540 或SB-540的二極體來替換.....最後只找到SR-560...心想只差20V..應該沒有差就給上換上了...如果有差的話..請各位大哥指教...

完修.....上電後OK...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我怕修POWER,因為爆了好幾次,換換電容還可以!

网友:
恭喜了!我的安鈦克ECO HE430 還是沒有修好,也是5VSB沒有電壓,沒有電路圖,查來查去都沒有發現什麽故障。

网友:
嗯!好厲害找到病處...藥到病除.感謝分享!!!!

网友B:
這顆好面熟阿,網拍應該是300元哪一顆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好面熟阿,網拍應該是300元哪一顆
恭喜完修

猴腮雷.....一眼就被你認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我怕修POWER,因為爆了好幾次,換換電容還可以!

阻礙科技發展之力....不怕任何核爆....

网友C:
我07年買時,這個一顆快要三仟元,昨天燒片一直變飛碟.電腦硬碟又一直跳掉,乾脆請下來,我的是很乾淨,因為平常都有再保養,不過就是看那濾波電容不爽,VENT的3300UF16V,2200UF10V,1500UF16V,1000UF10V這幾天通通請下來換成日係的電容,VENT的太糟糕了 死了有些外觀還看不出來,電容廢棄袋李面都是富之餘+V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07年買時,這個一顆快要三仟元,昨天燒片一直變飛碟.電腦硬碟又一直跳掉,乾脆請下來,我的是很乾淨,因為平常 ...

感謝大哥指教,我都忘了順便把那些電容順便請下來都拆了....我等等去把它們都請下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

     目前正在學習如何修電源供應器   只會換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

     目前正在學習如何修電源供應器   只會換換電容

電容換久了....你就會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哥指教,我都忘了順便把那些電容順便請下來都拆了....我等等去把它們都請下來.... ...

可惜之後我的換完以後,3.3V降到3V變得不正常 可能在換前就有這毛病了
又買一顆新的頂著用,新的在名稱上有多ECO字樣,模組電線接頭也改過了,看起來好陽春

网友E:
自由ECO是後繼機種,內部結構由之前的高階系列打下來(用料改變),模組化也是沿用新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由ECO是後繼機種,內部結構由之前的高階系列打下來(用料改變),模組化也是沿用新的設計 ...

請教狼大,若3.3v不正常,該往哪裡查修呢?

网友:
3.3V不正常,檢查輸出電容、磁性放大電路(3.3V用的AC-DC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