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幾個有關傳統螢幕的觀念...

楼主(2012-02-21):
一樣是我的SONY老螢幕...

之前是偶而會變全藍畫面後、又會變成正常畫面,只要變藍拍一拍外殼,就會正常...
所以我是先當作小板後方的接點空焊(已經全塊補焊)
然後補焊時發現FBT輸出端的膠帽有漏電的現象,也有用高壓自熔膠帶處理(目前是沒有漏電跳火的跡象)

最近比較少...開機看~所以也沒發生問題

今天(2/21)晚上想說吃飯看一下電視~打開後發現螢幕會不定時就變全黑然後幾秒鐘後又會變回正常顯示...(拍拍也沒用)
當畫面全黑時,節目的聲音正常輸出~

所以想請教

返馳變壓器假如要死不死(故障前期),是否會有我說得現象『畫面瞬間變全黑,也無任何光點、光線』
假設電子槍後方的G1、G2或燈絲極任一支接觸不良,會發生怎樣的現象呢?

网友:
返馳變壓器(故障)是ㄉ『畫面瞬間變全黑,也無任何光點、光線』sony保護 讚  ...漏電我換新ㄉ

网友:
量測看看G2電壓(CRT板上管座的腳)是不是有500-600V如果沒有往回找看到G2的VR(2M歐姆)有無掛掉如無NG

在往前查看到一科470K歐姆 一端要有1000V  AC

另一端大概要8XX伏特AC唷

也有可能你CRT板空焊導致他保護迴路啟動  全黑了

也有一個可能是你CRT退化了  比較好判斷方法是大概開機要1X秒左右才可以看到螢幕

這就是老化了

楼主:
jackhiphop...系統沒提醒我這篇有人回應~
後來我才來找這篇

1.金龍大,我是開始懷疑FBT的問題.....但...哪裡可以買到我要的型號阿?
2.jackhiphop大哥,空焊問題可以先排除,因為上一次小板拆下來,每一個點我都重新除錫、焊上新錫....

但是量測!我這兩天再來量

网友:
疑....抱歉...節目的聲音正常輸出~返馳變壓(故障)應該是沒節目的聲音(要看電源設計1 2 次電不一定)
還是先量1000V有一680K 2MVR常NG  G2要有500左右V  燈絲極任一支接觸不良畫面會全黑

楼主:
金龍大~
我請問一下
燈絲極任一支接觸不良畫面會全黑?我剛剛翻了一下書~
映像管的針腳都是固定的定義嗎?(角位如圖示?)

那照圖上來看
腳位除了R、G、B外..最主要的就是G1、G2 & 燈絲

以我的認知,RGB三腳中任何一腳失去功能,應該是少掉那個原色

反觀G1、G2或燈絲缺一腳~~應該就有可能發生變黑?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沒有錯

===========
補充
剛剛我吃宵夜,又開了電視仔細看,看了大約半小時是沒有發生全黑、正常這樣變化
但仔細看會感覺螢幕一閃一閃(就是電燈開開關關,在燈光還沒完全滅時又開燈)的感覺

网友:
跟大家分享一則燈絲故障的經驗,學過電視原理的人都知道燈絲電壓,所以畫面全黑一定會確定燈絲電壓6.3V是正常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位朋友給我一台SONY的電視(當然是CRT的),這台電視是日本原裝進口的,它的故障就是有時候會無畫面但聲音正常,我當然是先檢查它的頸部有沒有發亮,結果是熄滅的,原本以為是斷線或冷焊,結果測量後燈絲電壓正常,這下沒救了,燈絲一但燒斷就只有換映像管,所以就丟在一旁了。
過了一段時間遇到一位在維修家電的朋友,跟他說起這件事情,他跟我說某些型號的映像管其實有兩組燈絲,但是只使用一組,另一組是備用的,要我回去仔細看看,結果那個映像管真的有兩組燈絲,所以那台電視又讓我看了很多年。

或許有在修電視的都知道吧!

楼主:
WISH~~老大...
頸部有沒有發亮~~應該就是拆開後,可以看到那跟玻璃管!斜看進去可以看到類似~~~電燈的紅光對吧(代表我又得拆開機殼囉)

另外一個問題是
要看他有沒有另外一組燈絲!是?...把那隻電子槍拉出來看?...還是有啥方式可以看呢?
當時你是怎樣處理(改接另一組燈絲)

网友:
有可能G2電壓不穩........燈絲極任一支接觸不良....映像管針腳都定義不一定...(也大置一樣)我個人習慣看線路....如果有修理各廠牌ㄉ師父其實很少看線路圖.(至少我認識ㄉ)....因為很多線路不一樣.......CRT坐也一樣...有時接地也不一樣

网友:
SONY 映像管針腳定義.更不一樣........還是看線路最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老大...
頸部有沒有發亮~~應該就是拆開後,可以看到那跟玻璃管!斜看進去可以看到類似~~~電燈 ...

頸部就是指跟上面其它會員說的B板相接附近透明的部份,要不要拆機殼要看電視的散熱孔位置是否剛好讓你看的到CRT的頸部,很容易就看的到呀!有亮就是燈絲有在工作。

要怎麼知道有沒有另外備用燈絲之前,請先確定原有的燈絲是壞的再來,否則也是白做工對吧!
事隔多年我也不記得了,我們可以看能否下載CRT管的規格書?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可以從沒有在用的腳研究,燈絲是屬電阻性負載,所以量的到阻值,也可以問比較老經驗的電視維修技師(我們這裡就很多),你告訴他機型,他或許直接就告訴你怎麼跳線了。
我印象中就是阻斷原來燈絲後跳一條線就完工了。

楼主:
...感謝wish & 金龍大哥指導
但...看來我要先準備明天保險考試比較重要!!
拆它的時間又要往後延幾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