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HILIPS DVD PLAYER DVP3126 燒壞電阻零件請教

楼主(2012-02-21):
請問電路圖上   1. R76 是幾歐姆  謝謝
                             1R
                        2.  OPU  313A   HD65   是什麼意思?
                              是不同機種的雷射頭嗎?

网友:
個人解讀
由SPDL_SENS代稱  推測
這是旋轉DISK(Spindle Motor)的驅動檢測電路
OPU :  313A   HD65  --->應該是讀寫頭模組代號 (optical unit)
有可能是
KHS-313A
SF-HD65

讀寫頭模組模組不同--> 控制轉速方式也不同 -->檢測方式不同
313A ---> R76 =2.2R
HD65 --->R76  =1R

楼主:
請問2樓 R76 =2.2R      2.2R 是否等於電阻 2 歐姆
             R76  =1R       1 R 是否等於電阻  1 歐姆
           因為我的 DVP3126   R76燒壞了,不知是否可以用電阻  2 歐姆  或  1 歐姆 取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2樓 R76 =2.2R      2.2R 是否等於電阻 2 歐姆
             R76  =1R       1 R 是否等於電阻  1 歐姆 ...

2.2R  = 2.2 歐姆
1R  =電阻 1 歐姆

建議
用 KHS-313A    SF-HD65  當關鍵字
用google找一下圖片
比對光學模組 外觀  就知道DVD內部 使用哪種型號

然後用 原電阻值 取代 燒毀電阻

网友(2012-03-23):
dvd player 的機器是很容易無法讀取的,為這個地球製造許多的垃圾,常常看到淘汰不用好好的dvd player 不知是dvd 片的問題,或是讀頭的問題。以前也有人開玩笑的說進口的dvd player 不能讀的片子,買台灣最便宜的也許能讀。因為他們不知dvd有限區的設定。但是燒錄的dvd片也許是禍首。但是藍光又出來了,也許我們家的dvd player 和軟體又要成為古董了。電子進步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