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酷媽 Coolermaster 450w無法啟動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1):
這次要維修處理的是Coolermaster 450w的電源供應器,上市電無動作(裝死... )

保固無視,拆....噹噹噹~~主角上場..

電源品牌及規格.
掛點的Schottky SB540.
阻值異常,這顆好像常常壞掉...:on_124|

剛看到其他電源故障也是掛這顆.
保銳電源供應器 ELT400AWT 400W 無5VSB維修實例

順便將高壓部分的小電容更新讓它更耐操.:on_115|

負載測試.:on_131|
3.3v

5v

12v

完修,收錢.....不是....收工....謝謝觀看!!:on_112|

网友A:
請問樓主這種高功率二極體要去哪裡買,小弟上次修1顆ACER的 NB變壓器,掛點原因是輸出端3W稽納二極體擊穿,跑遍電子街最大的只有1W玻璃管裝,最後只好用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這種高功率二極體要去哪裡買,小弟上次修1顆ACER的 NB變壓器,掛點原因是輸出端3W稽納二極體擊穿, ...

網路拍賣即可購得

网友B:
大電容不順便換成680UF的嗎?

看那大小好像是47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不順便換成680UF的嗎?

看那大小好像是470UF的...

不了,容值還足夠不打算更動改裝它.

网友C:
會掛整流元件要注意後端電容,建議是把待命電源電路區的電容也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掛整流元件要注意後端電容,建議是把待命電源電路區的電容也升級

好的,謝謝!!

网友D:
你的簽名有趣極了.. 看簽名的時間比看文章長..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簽名有趣極了.. 看簽名的時間比看文章長.. 呵呵..

如果你和我一樣被陷害到連健保費都繳不出來的話就不會覺得有趣了.,

對了,我還沒服過兵役呢,和他們不一樣那群人應該很氣吧!!南部人的特色..

网友E:
給你一個贊....不過除了狼大所提...後端電容問題,還有什麼原因造成這個整流二極體陣亡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給你一個贊....不過除了狼大所提...後端電容問題,還有什麼原因造成這個整流二極體陣亡呢? ...

1.短路(不過一般輸出短路輔助電源電路會自動"打嗝",避免過大電流流過)
2.過熱(較有可能)
3.體質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短路(不過一般輸出短路輔助電源電路會自動"打嗝",避免過大電流流過)
2.過熱(較有可能)
3.體質不好 ...

感謝,狼大再次指教....我有看過另有一種可能是電源突波所導致的,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网友:
看來我的400W要來換電容了,可是還用不到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狼大再次指教....我有看過另有一種可能是電源突波所導致的,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

也可能,啟動一瞬間若會超越電容耐壓,久了就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