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AX DDR 1G 記憶體送修疑問

楼主(2012-02-22):
大家晚安︰
我有一支UMAX DDR 1G 的記憶體,不幸無緣無故就陣亡了,我有到網路上搜尋,這支記憶體是終身保固的,要我自己拿去建達送修。
說真的,建達我很久以前曾經送修過硬碟,過程非常麻煩,而且還會退修(我是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比較改進),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除此之外的其它方法送修。

感謝!

网友:
我上次(201106)是用郵寄他公司,因為我所在地的維修點真的太遠了。
修的時間有點久.....
看老大所在遠不遠,送修點近的話到還好,若遠的,我都用郵寄的。

网友:
建達蠻不錯的阿,以前送修過記憶體,他會先招待到你到沙發上坐看看報紙或可以小睡一下,然後記憶體拿給工程師當場測試,如果確定故障會拿一支好的給你,簽完單子就可以走人

网友:
建達送修現在還蠻快的 PS中壢
之前進了10隻D2 2G的Team,(新顆粒的
結果舊版子都不能用
如GA-M61系列,ASUS M2N系列,MSI K9N系列都不能用
只有新的ATI系列或N68以上能用
結果通通給它報修,(還分3次...3天報..XD我故意的)
還蠻快的2~3天,也都完整新品歸還...

楼主:
謝謝各位好朋友回答,我看再送一次試試看好了。

网友:
嗯....我送過兩次雙面512MB的DDR400去台北光華的建達.
可能因為比較舊, 要填單後送, 但會把換的新品直接寄給你.

只是....可能雙面DDR跟我的手上的板子犯沖....只要裝上去沒多久保證挫賽(連抓都抓不到), 後來索性都不送了.

网友A:
之前在中壢有快修中心,之後就撤了,這記憶體的確是終保,我直接打電話給公司,維修人員會問一些問題,重點是,記憶體上面不能有刮痕,然後就寄過去,其實比我送去快修中心還省時省力(我過去要30分),寄過去只要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中壢有快修中心,之後就撤了,這記憶體的確是終保,我直接打電話給公司,維修人員會問一些問題,重點是,記 ...

從桃園到中壢也有一段路,說真的,非不得已,
覺得用寄的較省時....
像華碩的板子,就只能自已送去,累的是都要跑兩趙.....
(送件和取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