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分享: VFD偏壓補救

楼主(2012-02-22):
85834

VFD 電子鐘往往需要用到 13組電晶體來提供柵極偏壓,一但電阻 10K 200K選定之後 12V變壓器供電的電壓過高或是過低,會造成亮度不足或是"全亮"的問題,我這一次是亮度不足,為了不想更換13個200K電阻或是10K電阻來改變偏壓,於是使用一個"蕭基二極體"來變化,如圖 也算是一總因應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學習了,感謝分享!!

呵呵...整排拆掉真的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整排拆掉真的很累

因為我拆過而且是用洞洞板,這次發現量不不足,又不想換變壓器所以就來個"偷吃步"!! 也算是懶人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拆過而且是用洞洞板,這次發現量不不足,又不想換變壓器所以就來個"偷吃步"!! 也算是懶人法!!

呵呵...我電源都用5.0V,然後提供VFD的電壓是用MC34063把5V升到10~20V可調式,這樣就可以調整亮度囉~

順帶一提,今天我去光華B2新銳買了VFD時鐘模組,回來研究XDXD

楼主:
恭喜!! 到時候可以與大家分享!!

网友C:
手邊有台LD,他的VFD變得好暗,也想找機會整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邊有台LD,他的VFD變得好暗,也想找機會整整看~~

他是靠DUTY CYCLE 來調亮度的,當然負電壓不足也會有此一問題!!電容換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靠DUTY CYCLE 來調亮度的,當然負電壓不足也會有此一問題!!電容換新看看!! ...

VFD會不會老化?!我家也有一台擴大機是開一段時間變暗...

网友:
MCU的bus部份或者Port 畫法.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