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CD 42吋 AUO T370HWO2 T-CON問題
火..

楼主(2012-02-22):
各位,想請問一個問題,煩請諸位幫小弟解惑也.......

這台問題是: 畫面會有一半是變色及抖動

動態錄影畫面連結點: YouTube  http://youtu.be/7SNpiKPA-G4

這台BENQ 42吋機種,T-CON 是用 AUO T370HWO2 V0 06A22
該晶片是 AS15-F / 0745BG / B7924N72

网友:
第二張圖看起來像面板壞!

网友:
BENQ 37" 和 42" 常見,通常都不修了直接說面板掛了

网友:
建議:屏線整理整理!!:)

网友:
個人意見……
    有三種可能
1…屏線…如 4 樓 P 大所言…可能性低

2…T-CON 板……可能性低

3…面板…如2樓 L大及3樓 L大 所言…可能性高…

……結論…只有用替代法去試才能知道是那一種問題

楼主:
我目前先將AS15-F換掉 燒機中..... 如果有好佳音再報上來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乞丐應該已經上吊自殺了吧!!

不會啊…這裏很多善心人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先將AS15-F換掉 燒機中..... 如果有好佳音再報上來分享...

也有換了AS-15 好的例子…但不多…真心誠意的希望您這台,是這顆的問題 !
期望您的佳音 !

网友:
靜候好消息。我看沒有那樣好處理,這二台是用同個主機板嗎?

楼主:
答案揭曉  "沒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答案揭曉  "沒救"

意思是面板不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面板不良嗎?

會不會此處電路開始異常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88-1-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答案揭曉  "沒救"

這台要賣嗎 價位可以就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要賣嗎 價位可以就買

我這裡有2台benq42",都是面板破,。

网友:
面板外框拆開左右是對秤的>>>>量一量就知問題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這裡有2台benq42",都是面板破,。

要賣給我嗎
大概價位
私下聯絡好嗎

网友:
面板左側升壓供電ic損毀as34-f造成屏基準電壓不正常!詳細還得看看是哪個模塊造成!不然問題點沒找到!復犯機率很高!這批大多有這問題!!

网友D:
上次幫客戶處理過AUO46"的也是一樣情形,時好時壞。

网友(2012-05-03):
不是面板壞>>>換T-CON同型會呈現白霧>>>>不說了以給答案換XXXX>>>>用舊T

网友:
試試看軟排~四條都換掉試試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幫客戶處理過AUO46"的也是一樣情形,時好時壞。

阿~有沒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有沒有修好?

測試為面板左側靠中SOURCE DRIVER IC COF側接觸不良,(用手壓畫面恢復正常)
用無水酒精將驅動IC軟排線接點擦拭、清潔、烘乾、貼上發泡墊固定加壓

啊~~~在我家測試都沒有問題n_079|

回客戶家就會不定時出現,有時好幾天才出現一次,有時一天出現好幾次,以上狀況過一陣子會自行消失。無解n_083|

网友:
將u602上回焊台烤一下可能有救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