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5MS-P電源板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2-22):
如題
開機無畫面不過電
量測12v輸出竟然都有18v及15v(兩台)
過高的12v應該從哪邊查起?
一樣是電容嗎?
小弟第一次遇到過高的....

先謝謝各位大大指引方向

===============

謝謝各位大大指引
原來是12v輸出用的電容已經不行
換下25v470u的電容
12v輸出已經回到約15v
組合回去開機
正常
謝謝各位

网友A:
不是所有機種電壓都是12V為基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機種電壓都是12V為基準

板子上標的是12v,三顆綠色的是25v470u...?
謝謝回覆

网友: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先把所有的電解電容先換下來,如果還是一樣再查穩壓部分的線路(如431與光耦前後的元件等)~:)

网友B:
這款的電容常常不動聲色壞掉, 如果只換爆的很快又會再見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的電容常常不動聲色壞掉, 如果只換爆的很快又會再見到它

狼大說的沒錯
當初也是以為外觀正常而忽略了它
最後一解焊才發現沒一顆正常
全數換了
謝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