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ECO TL3001FM LCD液晶電視按鍵開關無反應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2):
這台東元TECO TL3001FM 是我的柱仔腳回收來給我回收的.不是回收場來的.

插電試機只有POWER鍵有反應.可是只出現色差端子的畫面.按其他按鍵都沒有反應.

好加在面板是好的.

視訊盒也完整.就是沒有遙控器.

這台已經有8年的機齡了.

拆開機殼看看內部.

主機板的鐵罩怎麼生鏽成這樣.

這應該是有淋過雨吧!

打開鐵罩看看.

幸虧主機板保存還算良好.沒有異常.

電源板也沒有影響.

取下按鍵開關板.

零件也都生鏽了.

連分壓電阻也逃不過生鏽命運.

按鍵開關板背後則相當正常.

這不用測量了吧!

直接全部拆掉換新.

可以調整了.

中間那串是按鍵開關板.

可不是面板故障喔!

既然沒有問題就把它組裝起來.

熱機個幾個小時.再找支遙控器就可以擺到櫥窗上架了.

网友:
diy維修就是王道

网友:
這一台柱仔腳回收來給您回收的~既然當初壞掉就是按鍵NG~~
那個人家應該很有錢!!
恭喜完修~~

网友A:
早年買LCD TV的應該算有錢囉......

按鍵故障就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買LCD TV的應該算有錢囉......

按鍵故障就淘汰...

很多有錢人都是這樣.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維修.
東西壞就丟掉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有錢人都是這樣.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維修.
東西壞就丟掉換新.

嗯....或許說....心態吧!...這沒有甚麼對錯.......

首先主人或許有那個財力,其次他認為修理不知道可以看多久,
不如換新的算了....看了N年回本了.....

我也碰過維修業者有這種心態,家裡的29" CRT故障找原賣家修,看到
機器後居然說~~~阿別修了....現在都LCD了換一台吧,你買台新的我這
台免費幫你修.....他還隨手帶了張電路板來打算用換的來"修"...於是我插
嘴了...."你有辦法處理嗎?!"~~~~~~可以是可以啦....在那吱之嗚嗚...
於是我說"那不好意思耽誤你的時間,200給你當作檢測費改天有空再送
去你那修"............後來我找其他店家來看,對方敲敲打打認為是虛焊,
於是現場補焊PCB......清理板上灰塵.....確認沒有問題後要我繼續觀察看
還有無毛病........走的時候說我這台畫質還很漂亮管子也很不錯,別輕易
淘汰它......

所以總歸一句.....心態作祟,他不丟你怎麼撿的到

題外話,這台賣中古要多少銀子啊?

楼主:
這台一修好馬上就被搶走了.

网友B:
老大~~
2手TV這麼好賣啊?
北部這邊嫌東嫌西的又要便宜又要保固期長(中古貨保固6個月還不長嗎?),我乾脆叫他門買新的。
別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2手TV這麼好賣啊?
北部這邊嫌東嫌西的又要便宜又要保固期長(中古貨保固6個月還不長嗎?),我乾脆叫他 ...

剛好有熟客預定.
中古機的確價錢不好.殺肉來賣反而利潤還比較高.

网友:
果然是內行人看門道,一下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