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OSRAM 簡易型層板燈 拆解

楼主(2012-02-22):
繼上一篇拆解DALI可調光的安定器之後,
有數個區域的燈具比較不適合使用外接安定器的燈具,
因此就看上了OSRAM這組,
在廣告傳單上,這組T5層板燈,安定器的規格除了全電壓,主動功因,預熱啟動,
還有燈管EOL保護,可說比同等級的philips的安定器規格還要好。
加上價格也不貴,缺點就是塑膠味很重,沒質感。

外包裝的部分,用紙盒,真的沒質感XD

直接拆了外殼與燈座,不過電源接線不只上端子還焊接,
就直接剪線了。

把安定器的電路板重塑膠殼中拖出來。

燈管驅動部分,四線驅動。

電路板背面,那顆IC是提供主動功因

電路板有94V-0,看來是有基本的水準,
但是電容的廠牌是大陸本土的,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另一個缺點是T5的管座,動到一點點就很容易鬆脫。

网友:
現在的燈泡大廠都馬是"外包",理由無它!! 降低生產成本,反正品牌第一 不管是東德做的還是西德做的,東方做的還是西方做的,都不重要只要品牌!! CANON SONY IPHONE ...PHILIPS 有的甚是最後包裝回到日本完成就可以打 MADE IN JAPAN.

网友:
OSRAM大陸廠的品質還算穩,就之前和PHILIPS一起發生的大量不良品事件而已。

网友A:
拆了,就順便升級日系長壽電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就順便升級日系長壽電容吧

狼大,我也是這麼想的,不過電容還要去備料阿:)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這組安定器輸入是通用電壓,也是有PFC功因校正,
但看後半段點燈電路,很像還是簡易式的自激震盪?

請問這組有沒有預熱點燈功能?
可否請大大拍後半段燈管驅動電路正反面特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這組安定器輸入是通用電壓,也是有PFC功因校正,
但看後半段點燈電路,很像還是簡易式的自激 ...

說實在的,我對這個電路不熟,照片我之後補上來。
就osram DM上有寫是預熱式,但是外包裝上就沒提了,

就我實際點同款,但為T5-28W的版本,點燈時兩端微紅後才會啟動,
看起來不是瞬時啟動的。

但是28W的安定器不知道是不是真這個同一款,
我拆得這款是支援14-21W的燈管,28W可能有其他的設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實在的,我對這個電路不熟,照片我之後補上來。
就osram DM上有寫是預熱式,但是外包裝上就沒提了,

感謝您,期待您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期待您的照片。

圖片來了。

正面
反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片來了。

正面

感謝您,
後段燈管驅動看來是自激震盪,因為沒看到控制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
後段燈管驅動看來是自激震盪,因為沒看到控制IC。

感謝解說,
這樣來說,若osram 的DM有寫到具備預熱起動的功能,
這樣的架構是不是無法達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解說,
這樣來說,若osram 的DM有寫到具備預熱起動的功能,
這樣的架構是不是無法達成呢? ...

裝燈管上去試,看是瞬亮還是延遲點燈就知道了,
有預熱點燈會比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