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不出ASUS M2N 主板電容+-接點短路導通

楼主(2012-02-22):
求助 找不出ASUS M2N 主板電容+-接點短路導通

ASUS M2N.故障前有開機一下.馬上沒動作.再開機完成動不了
經測ASUS M2N 主機板故障.已查出CPU供電上管2個全故障.

現在問題是圖中所示紅圈標示電容.+-極接點短路導通

經下記憶卡後面4個6.3V 820UF的電容測試.均正常

在直接測主機板電容+-極接點.一樣短路導通

找不出主機板電容+-極接點.為何短路導通.也找不到圖紙

請各位前輩幫個忙.指點指點..謝謝.感恩

网友A:
一般電容做為電源濾波功能,同時間那麼多顆電容正負極都短路,機率不高

但,用電表測量有個前提,不要用BB檔來判定是否短路,真的短路的話,用歐姆檔來確認

因為電表不同,對地阻值低於電表預設值就會叫,這個值每個電表應該都不同

多顆電容同時短路,猜測可能是某一個電壓值有短路
不妨從ATX插座測量看看是否12V,5V,3,3V其中一路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容做為電源濾波功能,同時間那麼多顆電容正負極都短路,機率不高

但,用電表測量有個前提,不要用BB檔來 ...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在抓抓看..

再請教前輩.我用數位電表量那些已拆下電容.它們都會放電到電表B~~約2秒的導通聲停止.然後開始充電..這隸算正常嗎..為何有一些電容會這樣..用電容表量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在抓抓看..

再請教前輩.我用數位電表量那些已拆下電容.它們都會放電到電表B~~約2秒的 ...

會B~~是因為電容內還有些許電,可短接兩引腳先行放電再量測。有錯請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B~~是因為電容內還有些許電,可短接兩引腳先行放電再量測。有錯請糾正 ...

謝謝大大的指點.用電容表量都會先放電.但是會B是+-極交叉量時放電所產生的B聲.
之後就慢慢充電了.這樣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容做為電源濾波功能,同時間那麼多顆電容正負極都短路,機率不高

但,用電表測量有個前提,不要用BB檔來 ...

大大前輩.我對地測量是

數位電表電砠檔位二極檔atx 24pin 的 21~23 +5v對地數值是515

-------------------------------------------------------------
atx 24pin 的 21~23 +5v與上圖藍色標記旁的mos 的S腳完全導通

也和該mos 的D腳短暫導通2秒
---------------------------------------

量完以後atx 24pin 的 21~23 +5v與對地測量.出現了短暫導通2秒
再同樣測量就與第一次對地數值一樣也不短暫導通了

會不會是那個mos 故障了.還是有別的問題

网友A:
在板子上面測量的話,因為其它並聯元件的影響,量出來的狀況並不準
量測ATX插座是為了確定有沒有短路存在

如果說通電並不會自動斷電,就不要再煩惱元件短路的問題

已知cpu供電上管有故障的話,還是要優先處理完那邊的故障再抓其它問題

那幾顆元件所在的主機板上面的銅箔面積都蠻大的,應該是主要供電5v或3.3v這類
所以有可能你去量測ATX上的針腳,會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上面測量的話,因為其它並聯元件的影響,量出來的狀況並不準
量測ATX插座是為了確定有沒有短路存在

conbawa大大.感恩哦..到沒注意到你說的..上管換好.就去TEST囉..
後面那三顆濾波電容.可否換成6.3v 1000uf..因為有一顆不小心被椅子壓扁了.修腦筋

网友:
用歐姆檔量一下電容孔的正負極,如果負極是接地的話,應該是濾波用
用1000uf 同耐壓的代換應該可行

楼主:
謝謝大大提點.在上圖藍色圈圈左旁那個mos管拆掉測..那三個濾波電容孔一樣+-極導通.也與接地導通

藍色圈圈左旁那個mos管拆掉測ok..不管了有空在去好友那測了.主機板是好友故障的..

想不透是那故障.會不會是貼片電容故障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支持指導.這種故障跟顯卡秀豆故障還真雷同..

感~~恩~~哦~~~

楼主:
沒辦法.CPU風扇動了.就是不顯示.後面問題沒解決

网友C:
風扇一直動卻沒有顯示量量看CPU供電有沒有正常
如果沒有可能是PWM IC、MOS、濾波電容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辦法.CPU風扇動了.就是不顯示.後面問題沒解決

有上診斷卡看看嗎?有沒有試著壓壓6100整合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一直動卻沒有顯示量量看CPU供電有沒有正常
如果沒有可能是PWM IC、MOS、濾波電容有問題..

回H大..
故障時檢查出CPU二個上管故障.而更換上管後電腦才可以動作.不然之前連動都不動

最重要的是後面濾波電容.與ATX+5V與電容負極都短路.因為苦無線路圖.及工具不足

無法完修..主機板已測試歸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上診斷卡看看嗎?有沒有試著壓壓6100整合橋?

回大大..
我的方法是先解決掉短路問題.因為毛病出現前.有時有開機.有時不開機

楼主:
我那同里社區朋友小姐之前顯卡故障.拿去給同里社區的電腦公司維修.換顯卡(N210)共3000元.還給他全機保固.我跟他說主機板已過保固.2008年的.要不要我修修看只有50%的機會..他就好.但只是後面電容線路問題..他不修了我也沒跟他拿錢.煉功用
我那同里社區朋友小姐可能不爽電腦公司的承諾.又拿去給電腦公司看.說主機板怎麼焊成這樣.說主機板不能修了.說要12000
他X媽的..主機板有沒有過保.對方連看都不看..就說沒法修.過保的東西還能修嗎..
而說準備去他店門口.貼告示嗆聲
一般人進電腦.就準備當肥羊宰

网友E:
說句公道話

你把主機板拆修過 電腦公司不保固也很正常

既然當初有整機給保顧你就不該拆修 應該請他直接找原修理的店家

造成問題的是你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句公道話

你把主機板拆修過 電腦公司不保固也很正常

~~也許是我表達的不夠清楚.也許是你看的不夠仔細..你指責我.我是沒意見.但麻煩把全文仔細看完.以免誤會變的更大~~

不是啦.主機不是那一家電腦公司出的.是我社區朋友在2008年.請他姪子去光華組的.更扯的是他姪子的POWER是機殼雜牌POWER.沒出包已是萬幸..

我那同里社區朋友小姐100年顯卡故障.整台拿去給同里社區的電腦公司維修.換顯卡(N210)共3000元.還給他全機保固

p.s哪有人這樣保固法..難道過期的舊東西.對方也要保固哦!那不就虧死了.開公司又不是開慈善事業

我之前也跟我朋友說過.你換vga卡.是電腦公司的責任.但是主機板是原本舊電腦的東西.對方電腦公司有可能免費保固嗎?

主機板有沒有過保.對方連拆都沒拆下看.保固是否過期....就說焊成這樣...等等..

要是主機他們出的或是品牌電腦..或是主機板在保固內 我還敢這樣搞哦..想也知道..我是跟天公借膽哦.

(這算是主機他們出的或是品牌電腦.過三年也不保了..)

到時再敲一筆費用..所以我才會跟我社區朋友說主機板是原本舊的而且又過保.電腦公司不會免費幫你換的.原廠過保不修的.
而且電腦公司當初的承諾保固又無憑無據..對方才不會理你.

我也跟我朋友說過..主機板可能有50%的機會修復.但不保險..如果你要修.我才幫你試試..我都把情況跟他說.他同意才修的.
不然我吃飽太閒哦

如果你有認識過保的零組件.可以免費維修.請告訴我.我一定跟他買

都已經說過了.主機板早已過期.你想asus有可能收回去免費修嗎?除非他們在asus內有暗椿..玩電腦都快20年了從286開始玩.從486開始組修電腦.這麼簡單的道理.那有不懂的啊

就算我不修主機板.對方還是以過保無法維修.換整台..(我們都知道外面小電腦公司的招數..小電腦公司也想拗其他零件)

你想一般人進這種小電腦公司.下場是什麼.就是當肥羊宰..

你不指導我維修.我無所謂..但是你要主持公道..一定要看清楚事情始末.以免公親變事主..新聞都有報

网友:
不曉得,華碩的主板,
絲印上的電容正負極,
是不是還是相反的!
很久以前,大家都再換主板電容的時候,
就知道,華碩的主板電容絲印和實際的正負極是相反的。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是一樣!

网友F:
我覺得,有空閒的時間不如好好把工夫練好,花時間在這打嘴砲功夫也只能停留在換電容的水平,我也不相信不管是在痞酷或其他的論壇光爬文就可以覺得自己是"修理達人"如果你的維修水平高換任何元件都讓人看不出來你換了哪些零件,那也不會也有這些紛爭,換言之如果功夫不夠也不要逞強幫人修理 如果要練功 回收場 報廢的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有空閒的時間不如好好把工夫練好,花時間在這打嘴砲功夫也只能停留在換電容的水平,我也不相信不管是 ...

這位大大.
你沒有把其他大大指導我的對話.全部都看完.你又如何知道我沒有換其他的東西呢
這片主機讓我史無前的用功.找代用的上管.感恩所有支持的大大.讓我吸收了不少

我並不是在打嘴炮.而是在呈清事實.會來這裡的不都是來學功夫的不是嗎.不就是來這練功的..要是要打嘴炮..就到別地方去.何必在這裡呢..而且我又不是沒那肚量接受別人的批評指教.但是要論斷一個人.也要把事實看清楚.再來論斷也不慢..人不是沒有缺點的.何況這裡是網路世界.不用與別人交際來交際去..而不留情面.但是你願意這樣嗎?
.我想誰也不願意吧.

而社會上就是有人沒注意到社會眉角.主持公道或亂幫人.而官司上身的..不在少數
而在本論壇看到po文.大家不也是想進來看看.或幫幫網友.以及增加功力不是嗎..要是看到比自己肉腳.就取笑或有教訓意味的話.那本論壇還能興旺嗎..你說是不是

人生在世.結善緣.不要去起惡因..不是更好.希望大家都能精進

网友G:
不要生氣,那電腦公司技術爛到暴,水準也是爛到暴,等級可能只會換換東西,有什麼好講的,只會騙外行的人吧,我其實也不知有那裏好講,應該是你朋友不高興所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生氣,那電腦公司技術爛到暴,水準也是爛到暴,等級可能只會換換東西,有什麼好講的,只會騙外行的人吧,我其 ...

謝謝你的批評.指教.或許我的EQ還不夠成熟.我會在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