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100歐姆拆出量約60歐姆算是不良嗎

楼主(2012-02-22):
應誤差多少,請指教小弟

网友:
有這種事情請拍照讓我看一下好嗎?

网友:
Wish大曾說過,電阻壞掉多為數值變大。
如果真有遇到,請拍照給大家留個「奇異的記錄」。

网友A:
插個花 ~~~

雖然我的電視修好了 !!

但這一顆到目前為止 , 我也不能確定阻值為何 ??

网友B:
會不會是測量的問題?

一般電阻損壞都是阻值變大,但也有特例,像繞線電阻就有可能因過熱破壞絕緣導致部分短路,所以還是要看材質而定。

网友C:
以前在舊公司時,有一次MIS在修螢幕時,拿一支2W的電阻來給我看,他說真的阻值變小了,我測了一下真的是阻值變小,但是念頭一轉,我要他拆另一個同廠牌螢幕,再把那支電阻也拿下來測量看看,結果這兩支電阻的阻值是一樣的。
有些電阻是工廠色碼標錯,所以該電阻就以癈料便宜出售,這些電阻是好的,只是色碼標錯,所以還是可以用在商品上,只是以後維修就麻煩了。
以電阻的特性我還是認為電阻阻值變小的可能性極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個花 ~~~

6.8K是常見的阻值,這個也有可能是色碼標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舊公司時,有一次MIS在修螢幕時,拿一支2W的電阻來給我看,他說真的阻值變小了,我測了一下真的是阻 ...

會不會是發熱之後色碼變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測量的問題?

一般電阻損壞都是阻值變大,但也有特例,像繞線電阻就有可能因過熱破壞絕緣導致部分 ...

所以我才會請他拍個照片讓我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6.8K是常見的阻值,這個也有可能是色碼標錯的。

這應該是標錯+1,有碰到數位電表快沒電時,量測值偏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8K是常見的阻值,這個也有可能是色碼標錯的。

W大你累了嗎 ???

是 0.68 K 啦 !!!

我也懷疑因為遇熱後變色 !!

但是 第一碼 藍色 變 白色

第二碼  紫色 變 白色

第三碼 棕色  變  橙色

那也太奇怪了 !!!

最後一碼是 金色 沒錯 !!

重要的是沒有原廠的電路圖可參考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大你累了嗎 ???

是 0.68 K 啦 !!!

真的累了.......請給我幼齒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累了.......請給我幼齒補一下!

去找那間牙醫 ~~

她們會幫你處理的 !!

网友D:
我之前在一間電子公司,因為RD 設計出來的東西有問題(長時間運作後不穩定)
後來發現把某顆電阻改小就OK...
但問題來了,業者的"承認書"已發,不能更改,改了等於之前出的貨以及業者損失必須承擔
結果...........
他們居然找SMD廠商做出了"標示"與"實際阻值" 不同的電阻來遮蔽這個錯誤......
就被我暱稱為"作弊電阻"了(照標示阻值改必死,最後會燒起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一間電子公司,因為RD 設計出來的東西有問題(長時間運作後不穩定)
後來發現把某顆電阻改小就OK... ...

真是利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