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n-mx se plus被爛POWER搞到死,可開機

楼主(2012-02-23):
當初一時猴急,把一個沒測過的POWER就裝上去了,還是該怪自己沒有用心呀.
結果開機電腦立即斷電,立即想到,不妙呀.       可開機,但是最後一張圖後的五秒就只有黑色畫面,我猜想,是不是BIOS的問題呢?BIOS在哪呢?還是我是錯的?還請各位大大請教該往哪個地位開始呢?謝謝

网友A:
會不會排線沒插好~~重新循一下
看能不能進bios,載入初始值看看,
RAID功能確定有關掉 嗎?

网友B:
其實小弟很怕ASUS的板子......常常沒明其妙的過電不開機..連嗶也不會嗶......

网友C:
拔掉電源線後把主機板上的鈕釦電池(CR2032)拔掉等30秒後再裝上
再開機試看看吧~

网友:
反向思考一下
先檢查壞POWER 的電壓 哪個規格不符 3.3V 5V 12V +5VSB.....
然後再檢查相對應電路

网友D:
電池旁邊就有清除BIOS的針腳 CLRTC啊

BIOS的話....IO左下有顆8隻腳的有IC座的I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小弟很怕ASUS的板子......常常沒明其妙的過電不開機..連嗶也不會嗶......

ASUS的板子常常會發現.主機板被熱到發黑(像烤焦).不但如此.ASUS的板子線路保護做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電源線後把主機板上的鈕釦電池(CR2032)拔掉等30秒後再裝上
再開機試看看吧~ ...

謝謝,做過了,但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排線沒插好~~重新循一下
看能不能進bios,載入初始值看看,
RAID功能確定有關掉 嗎? ...

可開機,但鍵盤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旁邊就有清除BIOS的針腳 CLRTC啊

BIOS的話....IO左下有顆8隻腳的有IC座的IC ? ...

請問C大,用夾IC的夾子來夾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大,用夾IC的夾子來夾嗎?

有種東西叫做主機板使用手冊....去找來看看

网友:
換條RAM看看
有時候是RAM的問題

网友:
那一行字.google的結果是 檢測陣列

网友:
重新刷BIOS看看!
............不過............看樣子是無法在板上刷了...........有燒錄器嗎@@?

楼主:
謝謝粗哥,我有一台玩具燒錄機,但我連玩具都不會,自已摸索中.

楼主:
請問夾BIOS用這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大,用夾IC的夾子來夾嗎?

我想你是誤會了...
BIOS是下圖的這個元件

ˊ至於怎麼拔,是有特殊工具(IC夾)
長這樣

如果沒有工具,用一字起子慢慢掏,應該可以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