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giSonic 開機亮綠燈,無畫面/背光/聲音 [完修]

楼主(2012-02-23):
3 年前, 特價買的 32 吋螢幕, NT$ 9900, 剛過保固就壞了, 有時開不了機, 會亮綠燈, 無開機畫面, 無背光, 無聲.
放了近半個月後, 又開開關關幾次, 電源插插拔拔數十次, 莫名其妙又自己好了, 就這樣又看了 2 年.

上星期又突然不行了, 在這裏爬了很久的文. 自己感覺應該只是電容壽命到了, 換電容應該有把握. 選了今天良道吉日, 就開修吧..

楼主:
DigiSoinc 開機綠燈, 無畫面背光聲音 [ 換電容無效]

拆開後, 沒有看到爆開的電容.. 還是決定把電容全換了..
換完後, 還真的好了.. 但換是下來的電容我一個一個量了又量, 竟然都是好的..

感覺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像上次一樣自己莫名其妙好的..

不知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建議, 還是其他元件. 其實並不是電容有問題..

感謝各位前輩.. .

网友:
這機種有時主機板故障也會有這種情形耶!!(亮綠燈~無背光~無聲音)
可是大部分都是壞電源板居多(有極少部分是面板高壓板故障造成無法開機)
建議下次遇到故障(亮綠燈無背光無聲音)時量看看主板的5V~3V(黃~綠線)及電源板上24V(插PIN上有標示)有無電壓?以便判定哪邊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我最近也是遇到一台螢幕也這樣!!時好時壞~~

楼主:
補焊點無效

事情果然沒有這麼簡單, 今天一早再開一次看看. 果然又開不起來了.. 以我只會換電容的程度, 只能厚著臉皮請教論壇上的前輩, 請教還有什麼方向可以指點的嗎?? 感謝..

楼主:
剛剛不死心, 把一些感覺可疑的焊點都補焊一次. 莫名其妙又好了.. 繼續觀察..

楼主:
兩個小時後, 我又開機失敗了...修復失敗.

网友:
先確認電源板是否正常>>>如正常主板有問題>>

建議買1顆24V霧燈燈泡外加12V燈泡一顆汽車燈泡單芯
用來測試電原版輸出檢測用
有的電源需要附載才會啟動
測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問題應該在AD板上,從AD下手查線路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 目前正在研究論壇上好心人士提供的方塊圖.
剛剛量了一下, 確定按下 POWER ON 開關後, BS 電壓 ( 5樓的下圖, 右邊算來第 4 根 ) 由 0V --> 3.6 V . 按關機後 -->0 V ,
第 2 , 3 線的 5V 是只要有插電就一直都會有 5.14 V

AD 板和 高壓板上的黃綠線. 則是 POWER ON 燈亮, 就會有 5V 出現. 燈不亮, 就沒有 5V.

感謝 Beer 建議, 我會去找 24V 和 12V 燈泡.
感謝 hen999 建議, 但是AD 板上密密麻麻的 SMD 零件.. 不知如何下手, 也不敢動手.

网友:
問題應該不在A/D板上...而是在電源板上...你所說的BS腳有3.6V時...1另一組的5V.和12V與24V都會出來....

楼主:
更換光耦觀察中

我根據論壇上好心人士提供的電源方塊圖.  POWER ON 控制圖, 和其中的說明, 對照我的電源板, 有點類似.
大電容沒有 400 V 的電壓. 可見電源啟動 IC 並沒有啟動. 這段中間可疑的就是電源 IC , 一顆查不到 datasheet 的電晶體 1225 , 背面 SMT 的晶體, 字很小看不清 , 和光耦..
有把握的只有光耦, 但我拆下來量是好的.. 可是我這電視的症狀也是時好時壞. 那還是換吧..
開開關關不下 30 次目前是好的.. 繼續觀察中..

附件是幾顆可欵幾顆元件, 能不能煩各位幫忙看一下, 有沒有可能..

電路板的走線

電路板的走線

這顆是我懷疑懷的光耦

這顆是我懷疑懷的光耦

不明的電晶體

不明的電晶體

電源啟動 IC

電源啟動 IC

115.01 KB, 下載次數: 2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根據論壇上好心人士提供的電源方塊圖.  POWER ON 控制圖, 和其中的說明, 對照我的電源板, 有點類似.
大 ...

FYR
XL1225

控制IC 型號看不清楚 無法查詢

若懷疑無400V 控制IC 不起震
1.檢查VCC供電是否符合SPEC
2.檢查電路周邊SMD電阻值有無異常
3. SMD 電容異常 ---->這個我遇過  拆下量電容值無異常 但會起震不穩 更換一顆新元件OK
  通常會在soft start function pin or pfc frequence  R C setting pin
4.IC 不良

楼主:
觀察 17 小時, 似乎正常

目前為止正常, 17 個小時了. 感覺像是好了.

維修時的思路 :
之前亮綠燈, 但是不開機的時侯, 我有去量光耦 1 -2 腳,是 3.6V , 3-4 腳是 35 V . 可見 3-4 腳沒有通.
換完光耦後 1-2 腳間有 5.8V  . 3-4 腳間只有 0.02V . 可見 3-4 導通了.

因為 1-2 腳間有電壓, 我先假設驅動光耦的電晶體是好的.
光耦通的時侯, 電源 IC 有工作, 大電容有 400V 電壓.. 我也先假設電源 IC 是好的.
那問題只剩光耦了, 之前爬過文, 也有人修電源供應器時因為光耦故障, 造成時好時壞.
光耦有靈敏度的問題,  說不定老化還是怎樣, 所以造成我的電視有時可以開, 有時不能開,
但是只要能開機都能正常工作. 所以我更感覺是光耦了..

但是目前只能繼續觀察, 才能確定我的方向是正確的了..

現在疑問是為何舊光耦 1 -2 腳間是 3.6V , 新的是 5.8V ??
我要買 EL817, 店家說只有不同廠商, 但可以替用的 PC817, 不知和 3.6V ->5.8V 有沒有關係.

网友A:
看到你的說明就是POWER ON/OFF有電壓到電源板

但是你的開關5V 12V 24V無輸出

這個先確認300V有無  然後再來找5V 12V 24V的共同IC

正常是12V 24V做同一組  開關5V獨立一組或是從STBY5V經過FET變成開關5V

你的問題可能是IC故障 震盪IC(不是STBY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說明就是POWER ON/OFF有電壓到電源板

但是你的開關5V 12V 24V無輸出

之前是時好時壞, 壞的時侯,  POWER 綠燈亮, 但沒有 5V, 12V, 24V 輸出,
但是好的時侯, 就有 5V , 12V , 24V 輸出了..電視一看幾小時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先假設 IC 沒有壞,

STBY 5V 有電壓到光耦 EL817, 這時 EL817 的 3-4 腳應該導通. 但測量時發現沒有.
因為 EL817 沒有通, 所以 IC 沒有驅動, 大電容上也沒有 400V , 目前先換光耦. 還在觀察中..

那顆 IC 的型號如下:  Q0370R

電源 IC

電源 IC

楼主:
觀察 48 小時, 開關了數十次, 不開機現象不再發生.. 應該算完修了..
感謝論壇上各位朋友提供的意見和方向. 受益良多..
更應謝板主提供這個園地, 讓大家能交享經驗和知識..

今後我每次來訪都會按廣告以聊表感謝之意..
並留點資料以便日後他人參考..

維修思路

維修思路

网友:
好!共同勉勵

网友:
結論是光耦合不良?

恭喜完修^^

要記得一直重複給他開關機如都沒壞就收工了

网友:
偉大的論壇大大們:
為您們共同討論--最終找到問題及解決問題,感覺無限的欣慰!!
請讓 小弟我為您們拍拍手

楼主:
又過了 3 天, 開關機不下 50 次了. 目前都正常, 確定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總算修好了。謝謝、也恭喜衆志成城。合作加油。

网友:
真巧!今天也遇上一樣的電視和電源板95PS-060(好巧相同狀況有待機5V和啟動電源3.6V但無5V和12V及24V)只是沒空查修先用替換的電源板測試OK確定此機是電源板問題而且可能是通病有空再照此方式檢查看看!謝謝大家無私分享!                              感恩!

网友(2012-04-19):
恭喜提供寶貴經驗分享.

网友(2012-07-12):
謝謝寶貴的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自已diy能學到很多,最近我也自已修好2台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