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旅行用電子變壓器220V TO 110V 1600W

楼主(2012-02-23):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辣 剛買的哈...

外包寫不可以充手機 這樣出國不適大多都要充手機嗎??

看起來很好拆

打開了

沒有很多東西

最後小弟有抓了一下電路
電路

只是 這1600W 是怎樣算的阿  小弟還是不太會ㄋ
只知道電阻分壓到G腳位 大約是110V 所以調變那電組到所需的電壓

不知這樣觀念 對不對

网友:
電路圖有誤 (BTA40~41旁邊那個藍色零件,是DIAC"雙向二極體")
這電路就是一個大功率的調光電路
利用DIAC觸發TRIAC (BAT24)
利用其導通角的原理,達到降壓輸出控制

手機充電器&筆電變壓器
目前幾呼都已經是使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而且輸入電壓範圍是AC80~260 (簡稱為 "國際電壓")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出國充電的問題
要注意的是,各國之間的插座 .差頭的轉換問題

网友:
不知道這轉換率高不高?

楼主:
雄爸 你說的那部分是我忘了放了阿  改好了

我有個疑問?  控制電壓IC 是不是G腳位與A1腳位壓差多少 A2就輸出多少啊

      有勞你過目n_016|

网友:
1600W應該是這樣算的:1600W=I*110V 所以 I=14.5A,如果這個電路可以耐電流14.5A的話。

网友:
保險絲 似乎要這樣改 才有工作意義

楼主:
剛剛查了  一下 大大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