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康佳KONKA液晶電視遙控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3):
這支康佳KONKA液晶電視遙控器聽主人說.是被小朋友摔成重傷殘廢的.

外面買不到代用遙控器.而主人已問過原廠.

原廠開價1支1200元.所以就送過來治療看看.

由於主人在旁等候.所以以下照片有些可能因為趕拍而造成模糊了點.

請各位看倌見諒.

其實是還沒賺夠預算.換好一點的相機.這還希望各位多多幫忙.

添點香油錢.造福各位看倌.

以下就來看看這支骨折的遙控器.

已經變兩半了.這叫發射二極體如何工作.難怪全無反應.

幸虧這塊電路板是單層板.這才有得補救.

先取下這晶體.以貼布稍微固定.把電路板恢復原狀.

再焊回晶體.並且以飛線先把電源部份接上.

走外圍並固定飛線.避免移動影響導電橡膠接觸.

再來針對按鍵斷線部份.

刮除一小塊導電塗層.使之露出底下銅箔.

這邊也是.

這裡再刮.

一樣飛線連上.並且調整位置.

避免影響其他按鍵接點.

終於接線完成.

逼!逼!逼!綠燈亮.測試完成.

已恢復原來功能.

變形遙控器開始組裝.

組裝完成.收錢.送客.謝謝觀賞.

网友A:
真是太厲害了.....
請問若導電橡膠有脫落現象, 是不是就沒救了 ?

网友:
樓主,真的是修很大啊!
連飛線技都拿出來了!
感謝分享實例的啦!

网友B:
我嚇到了......這種作法~~頂多只能跟客戶收300元的服務費吧...

超級搞剛.....

你怎摸不去拿一支康佳KONKA專屬的萬用遙控器...
賣給客戶是原廠的半價600元~~也不用搞的這麼累吧..

走電器維修..應該有拿到遙控器的門路才對

PS: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拍出來的照片~~就很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嚇到了......這種作法~~頂多只能跟客戶收300元的服務費吧...

超級搞剛.....

有跟客人提起.但客人就是不換.大概對這支有感情吧!
台南就有一家專門生產各式遙控器的大廠.老闆最近又剛買了一棟豪宅.前幾天剛入厝請客.

其實這也不搞剛.大概10分鐘就完成了.

ps:加減騙點香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太厲害了.....
請問若導電橡膠有脫落現象, 是不是就沒救了 ?

導電橡膠也可以黏.
這時平日收集的廢遙控器橡膠板就派得上用場.

网友:
真是大工程...

网友:
那一台遙控感知器那兒買的,這樣紅外線的發射就不要用數位相機來檢查,好方便。
因為修好了我們肉眼看不出有無作用,我都用數位相機發射時對著鏡頭,如果有紅光那表完修。但是有無作用,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機器了。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