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我看一下閃爍電路 (計算問題)

楼主(2012-02-23):
幫我看一下閃爍電路幫我看一下閃爍電路

這電路調變1K電阻閃爍會變LED頻率

動作是利用電容充放電來達到繼電器作動

利用B接點來達到閃爍的功用。

目前小弟的問題是怎樣算出頻率

只知道是RC公式去求 或是如何推出充放電的 頻率

不懂也不會 ....

利用這電路舉例推算一下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這個電路能動嗎? (LED反了)
假設LED的vf=2V,24V-2V=22V,
假設1K調在最大,Relay的電流I=22V/1100 Ohm=20mA.
假設1K調在一半,Relay的電流I=22V/500+100 Ohm=22V/600=36mA.
我買的一般5V,6V,12V的工作電流都在約60mA,請問你在那裡買的Relay,是那一種?

网友:
依照你所畫的
電路是不可能會動作的

COM接VCC
NC接到COIL
NO為VCC間歇輸出
COIL另一隻腳接GND
COIL再並連一顆電容器
此電容器的容量決定間歇的速度
這個沒有公式可計算,只能依經驗值實際試做

1  上電時VCC經由NC接點進入COIL並對電容充電
2   COIL激磁動作NO變導通狀態而有輸出電壓 (VCC由NO輸出)
3  因為COIL有並聯一顆電容,因此繼電器會自保一段時間
4  當電容的電荷無法維持COIL動作時即回覆到原始狀態 1

楼主:
大大 對辣我的led 畫反了 改了 謝謝各位指教n_003|

小弟是這樣用的

网友:
如果要頻率很準的話,可以改用555晶片,頻率用模擬器就可計算!

楼主:
感謝大大建議 但是555我會用了
只是想玩一下不同的電路 但這卻部會算阿n_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