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已徵到]台中徵求艾爾莎9800GT散熱風扇

楼主(2012-02-23):
朋友那拿了這片顯卡但是缺散熱風扇,裝了幾款都無法有效散熱,

待機都在60~70度間,隨便開個3D遊戲就快破百度了,風扇也100%運轉,

有沒有大大有原廠的可以割愛,或是效能高點的散熱風扇,請短消息報價,台中更好,謝謝!!

网友A:
可惜小弟的不是艾爾莎的,大大要不要試試看改風扇?直接弄個8*8的所在散熱片上面?還是散熱片也沒了n_067|

小弟有一片9800GT中間風扇也壞了,直接把他的2PIN拆掉,裝一顆8*8溫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小弟的不是艾爾莎的,大大要不要試試看改風扇?直接弄個8*8的所在散熱片上面?還是散熱片也沒了

我連散熱片也沒,用替代品還有鎖點及固定問題,所以徵看看有沒有原廠的,感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連散熱片也沒,用替代品還有鎖點及固定問題,所以徵看看有沒有原廠的,感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

了解...大大你可以量一下孔距嗎??可以的話順便背面也拍...我去倉庫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還是您堅持要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大大你可以量一下孔距嗎??可以的話順便背面也拍...我去倉庫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還是您堅持要原廠 ...

當然不一定要原廠的,能裝上散熱夠大即可,9800太熱情了,剛開機就60度起跳,真不敢想到夏天會怎樣,規格及照片等等傳上來。

网友A:
當初9800這系列的卡王都這樣....有些風扇吃土太多卡死,就等著變太陽了,等你PO完,明天我回倉庫看看,不過希望不大,盡量幫大大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初9800這系列的卡王都這樣....有些風扇吃土太多卡死,就等著變太陽了,等你PO完,明天我回倉庫看看,不過希望 ...

那就勞煩大大費心一下,謝謝!!

中心孔距都是5.3C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勞煩大大費心一下,謝謝!!

中心孔距都是5.3CM

收到,我盡量幫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勞煩大大費心一下,謝謝!!

中心孔距都是5.3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勞煩大大費心一下,謝謝!!

中心孔距都是5.3CM

挖到一片9400的華碩顯示卡,可是顯卡的記憶都被拆掉,根本不知道怎麼修,直接殺肉拆下來給大大,大大在PM地址給我

對了,您有風扇嗎?還是我附一顆讓您改裝?有看到您說之前有裝過沒辦法有效散熱,可以用這個大散熱面裝12*12或兩顆8*8

效果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到一片9400的華碩顯示卡,可是顯卡的記憶都被拆掉,根本不知道怎麼修,直接殺肉拆下來給大大,大大在PM地址 ...

一看感覺就很優秀,資料已短訊給您了,連假四天好期待阿,感謝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感覺就很優秀,資料已短訊給您了,連假四天好期待阿,感謝感謝!!!

已回,我明天回家,去公司應該可以先去總局寄,看看能不能讓您周日就收到,O大搞好記得PO文讓小弟也看一下

不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回,我明天回家,去公司應該可以先去總局寄,看看能不能讓您周日就收到,O大搞好記得PO文讓小弟也看一下

資料已短訊給您了,等裝好在PO上來看看合體的效果,感謝您!!!

网友A:
OK~!已經收到!希望能壓的下這片太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已經收到!希望能壓的下這片太陽..

感謝大大已收到風扇了~~~~~~~~~~~~~~~~

以下就是上機實錄~

收到後馬上裝上

這麼優秀的一個散熱片不加風扇真是對不起他了
不過看到品項這麼優的散熱片真不忍心鑽孔鎖螺絲
翻箱倒櫃後挖出一片P4 CPU散熱片的風扇
看起來好像不錯用,不過有點卡卡的
小改一下就上了唷~~~

改好了~~~上機測試

剛好CPU風扇有3PIN接頭就插上主機板上的3PIN風扇接頭
有沒有這麼剛好阿~~~

測試一下開機溫度~挖勒~好涼快...

跑一下3D測試軟體,跑完也才80度,真是太了不起了,真是太感動了

------------------------------------------------------------------------------------------------------------------

在此再次感謝 songlim1231 大大的散熱風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已收到風扇了~~~~~~~~~~~~~~~~

以下就是上機實錄~

恆溫47度,還好沒給我丟臉n_067|
不過鑽孔沒關係啦,如果用大一點的風散有機會可以壓到70度!

恭喜o大,希望可以撐久一點,話說吃電板的顯示卡好像溫度都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恆溫47度,還好沒給我丟臉
不過鑽孔沒關係啦,如果用大一點的風散有機會可以壓到70度!

其實風扇已經夠了

3D遊戲測試也才 52度(連續開超過4個小時)

比之前待機還低溫

終於能壓制9800這個超級高溫怪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風扇已經夠了

3D遊戲測試也才 52度(連續開超過4個小時)

那就好n_067|

祝他長命百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