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Driver時遇到困難 , UAA???(己解決)

楼主(2012-02-23):
明明已安裝好全部Driver(裝置管理員內沒看到有驚嘆號) , 但就在重開機時卻看到一個安裝裝置的提示畫面 ,

"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 搞不懂這個是什麼東東 , 後來有到網路上找到一些所謂的解法 , 可惜找到的方法沒有一個可以用 ......................

請問有誰曉得要怎麼去解這個東西嗎?

有到官網上下載原Driver但以乎沒啥用.....
..............................................................................
對於沒試過這個方法的人來說,既使看得懂解說文表達的是什麼,但實際上做起來卻是不同的,感謝各位的幫忙,基本上各位所說的都沒有錯,差在差在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解這個問題(沒經驗),....笑

楼主:
這個方法有試過但沒成功........

网友:
應該是windows xp sp2未昇級到sp3, 先下載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 ... f-be08-1e1555d4f3d4昇級到sp3, 再安裝音效卡driver, 試試

网友:
請問大大的作業系統是XP嗎?
如果是的話,那麼就試著依照樓上二位的建議安裝SP3的Package接著再試一次最新的。
若是WIN7的系統,則要看一下大大的UAA是來自本身的晶片組還是顯示晶片上的HDMI或是DP的音效裝置。
再依裝置的廠商上其官網捉最新的VGA  driver重新安裝。
你也可以在裝置理員上看一下這個裝置的內容中的詳細資料去刊別是哪一 家的裝置。
8086 =>Intel
1002=>AMD
10DE=> NVIDIA

网友:
只要不是SP3,音效卡非AC97,一定要裝更新才能裝驅動,不然別想裝得起來。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88111

网友:
不需要更新到XP SP3也可以裝起來...

這個應該都是顯示卡上的HDMI惹的禍...

要更新kb888111後

移除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

再重開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要SP3,這個是音效驅動,他需要裝兩個檔,才能正確運行!
像技嘉下的就是有兩個檔,兩個都得裝!
我的就是sp2但是裝的起來,主要是看驅動廠商怎麼寫的,寫得不好就可能需要sp3。

网友:
有些顯示卡驅動跟HDMI音效驅動是分開的
你要去瑞昱下載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s (Software)驅動
http://www.realtek.com/downlo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