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高手碰過華碩P4T533C 主機可開機無顯示 己解決

楼主(2012-02-23):
問板上高手 華碩P4T533C 主機可開機 fan會動但上agp /pci顯卡均無顯示  PT090C檢卡測電源及irdy均正常但led 顯示0156 換過RAM及CPU  均無用 前維修廠家告知為南北橋故障

今早  己解決 確定為RAM問題不可少插
不斷地響(長聲)——記憶體沒插滿 一次要在RIMM座共4個上4支Rambus即可正常開到bios或插不滿時要放  Rambus假卡即可
己解決  謝謝各位

网友:
沒圖沒真相.......
另, 這片板子只支援RDRAM, 你確定記憶體是好的?

楼主:
不斷地響(長聲)——記憶體沒插穩或損壞  =己更換但沒用 謝謝指導

网友:
年代久遠非主流的板想必是用來練功....

1.確認記憶體運作條件...P、C、R

2.打對地電阻,看記憶體控制器是不是有故障(北橋內)

楼主:
thank  a471 我再修修看

网友:
CPU 換看看 還有CPU座 也檢查看看

楼主:
不斷地響(長聲)——記憶體沒插滿 一次要在RIMM座共4個上4支Rambus即可正常開到bios或插不滿時要放  Rambus假卡即可
己解決  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斷地響(長聲)——記憶體沒插滿 一次要在RIMM座共4個上4支Rambus即可正常開到bios或插不滿時要放  Rambu ...

啥?!~~你不知道?!

RAMBUS就是得在沒插上記憶體的插槽裝上終端組(模組)阿

楼主:
A471 大大這是第一次修rambus的主機板前無修過謝謝 ,缺零件時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