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討論什麼條件下電容會爆炸

楼主(2012-02-23):
請問各位大大
什麼條件下電容會爆炸參考圖片紅圈處,
電容規格是390uf 420V 85度
圖一:
圖二:

网友:
小弟有兩個狀況放過鞭炮...1.正負極裝反 2.耐電壓低於原來電容耐壓值(低愈多愈刺激哦~)

网友:
和女朋友一樣,不爽就會爆吧wwwwww
多給點錢買高級貨就比較不會爆了
...................................................好吧,我是來亂的

网友:
會不會爆 我覺得有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 !!

電壓反向 , 超過耐壓 , 溫度過高 !!

自體不良 !! (包括製程不良)

就算放著不用也會爆 !!!

网友:
當前端整流子逆向洩陋電流過大

网友A:
電容品質不好,無法承受長時間運作

這是某款設備電源供應器內的APFC/132V模組盒的APFC電路板,將電壓提升至380V後輸出給旁邊的維持電容板,這三顆是在輸出端最前端,承受的電流衝擊最大,品質不好的電容會在壽命到後頂部膨脹或直接從底部膠塞爆開,而這個模組的高度又限制電容的安裝,如果要裝同規格日系品一定要找DOWNSIZE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品質不好,無法承受長時間運作

這是某款設備電源供應器內的APFC/132V模組盒的APFC電路板,將電壓提升 ...

謝謝狼大指導~
假設將電容更換新品~
要注意那些事項呢?

网友:
看起好像有愛的火花產生瞬短引爆底部洩壓孔來不及爆開,案情不單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
假設將電容更換新品~
要注意那些事項呢?

附近殘骸液體要清除乾淨,檢查有沒有元件受波及,可以先將電容換上組裝回去測試380V有沒有出來,若是沒出來要再檢修APFC模組,不過之前遇到的光換電容成功機率一半一半,APFC模組受損機率較高

网友:
我所知道的
1.品質不好
2.耐壓比原本低
3.容質?
4.正負極裝反
5.放久會自動大肚的
6.溫度關係
7.它可能不爽想罷工
8.你可能不小心戳到它

後面兩項是來亂的

网友:
之前留存的照片

微凸的換掉大部分還有救,已經漏尿的大多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