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2_CentOS 從無到成功架站?

楼主(2012-02-23):
接續上一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48-1-1.html

----------------------------------------------------------------
在做以下動作之前都已經看過鳥哥的文章了

1.CENTOS安裝完成,使用圖形化
2.APACHE+MYSQL+PHP+PHPMYADMIN已安裝完成,可正常運作
3.網頁目錄下的網頁(PHP&HTML)無法開啟,已將SELINUX關閉,可以正常瀏覽
4.安裝完DISCUZ,修改目錄權限為755,將INSTALL資料刪除
5.用遠傳070節費盒連網,正常連線

---------------------------------------------------------------

問題來了...
1.關閉了SELINUX就少了一層防護,我想開啟防火牆,如何設定?
2.沒有辦法像WINDOWS系統PPPOE上網,我的固定IP綁在帳號上,TXXXXXXX#,已經看過鳥哥的文章,一樣無法上網
3.怎麼綁DNS?

网友A:
我自己家裡是用分享器(防火牆),硬體的防火牆比較穩,但是有的不便宜,直接用分享器(防火牆)設定連線
,主機要設定虛擬IP(例如192.168.0.100),若防火牆虛擬IP(例如192.168.0.1),那主機的閘道要設成192.168.0.1,設好後再把分享器(防火牆)的80阜對應到那台主機的80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家裡是用分享器(防火牆),硬體的防火牆比較穩,但是有的不便宜,直接用分享器(防火牆)設定連線
,主 ...

好的,感謝HWJ大的回覆,這週末去跳蚤找個分享器來用

對了,剛剛已經完成了浩大的更新工程,共更新了103個套件

网友B:
綁dns?你是做怎樣的?~~
www.XXX.COM.tw 到你的主機?

那你要先花錢去申請d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綁dns?你是做怎樣的?~~
www.XXX.COM.tw 到你的主機?

我有申請一個免費的DNS,可綁A,Web Forward
還有很多可以綁,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綁,而且要綁之前也要先把我的網路連線搞定

网友:
你有申請網址(付費),就有免費的DNS可以用
若真的想學,我會建議你去註冊一個,一年才幾百塊

linux可以自己架DNS,可以感受一下自己架DNS
若DNS架起來,那mail server就不難了

网友B:
BUT....我忍不住想吐曹...
ling751am,,,您現在到底想接觸哪一塊領域呢?。。

目前是"雲端"的前景!花那麼多的時間摸這些東西~
你都只是拼命做實做@那麼基礎的觀念與理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T....我忍不住想吐曹...
ling751am,,,您現在到底想接觸哪一塊領域呢?。。

什麼都領域想摸,維修或是軟體方面的都想試試看,反正我有的是時間...

回覆 HWJ 大
請問LINUX的DNS架設有內建嗎?
還是我需要下載什麼?

我那個免費的DNS是在這裡申請的
http://freedns.afraid.org/
我有用它裡面的WEB FORWARD
我用免空架的班級論壇(暫時)
http://hsjh.a-wei.mooo.com/
等到這台LINUX搞定之後就要移動過來了

网友B:
linux裡面的dns server@叫做BIND...
如果你是用XWIN裝得!!!你應該有東西可以選擇加裝

我只會CONSOLE........~~圖形介面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裡面的dns server@叫做BIND...
如果你是用XWIN裝得!!!你應該有東西可以選擇加裝

其實我裝得那些什麼PHP、MYSQL都是用CONSOLE下去裝得
圖形介面只能拿來看檔案&瀏覽網頁而已...

BIND我有聽過,那是程式嗎?

网友B:
那是~~SERVER.........

我建議你還是先去找本書~~或是把整個鳥哥網站看完....~~
你得問題代表你沒把他進階篇看熟...

常用的BIND(DNS)、POSTFIX(MAIL POP3/IMAP/SMTP)、APACHE(HTTP)、WUFTP(FTP)、MYSQL/POSTGRESSQL(資料庫)、SAMBE(網路芳鄰)....
不同的需求會有不同的組合方式
也因此對於磁碟結構有著不同的....規劃

對於本身安全
假使環境OK!都會建議使用基礎的硬體防火牆(或是廉價IP分享器)
當然功夫夠那就是使用Linux的強大功能iptables...(不過如果要用iptable當防火牆,我就會建議重新客製化整個核心,拿掉一些不需要得東西,降低被攻擊的機率)

要玩Linux個人建議與之前在補習班教的經驗,就真的會期許把網路、作業系統的基礎打好,在往上玩app
網路觀念不懂、英文參考資料不會看,那麼上面架出來的東西!肯定就跟廢物差不多(因為安全性造成很容易被h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SERVER.........

我建議你還是先去找本書~~或是把整個鳥哥網站看完....~~

我有去過鳥哥的站看過IPTABLE
設定完之後,在開啟IPTABLE發生錯誤,無法啟動
英文資料勉強看得懂,好家在英文算OK,真的看不懂GOOGLE大神會幫我

网友B:
iptable發生錯誤?
如果我沒記錯!cnetos 5或6...預設的iptables本來就是service on的~
/etc/init.d/iptables status (你應該會看到一些資料)

但現在最重要的事你pppoe!!!好像還沒起來?...~
我不確定centos 的 ppp是否有錯!
畢竟架站@@比較少用浮動ip~....

我這裡也都是固定制(否則所謂的偽固定...會造成架站者的困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table發生錯誤?
如果我沒記錯!cnetos 5或6...預設的iptables本來就是service on的~
/etc/init.d/iptab ...

我的SEEDNET可以使用DHCP連線
那要怎麼設定?
我昨天把PPP砍掉重裝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電腦有什麼衝突到了

网友C:
突然發現你對網路的概念很薄弱.....
你的架構說實在的....我看的"霧薩薩".....
你應該先將你的網路拓樸畫出來,然後依照topology逐步設定,
現在你的狀況很亂...我先大概統計一下...
1.硬體上東缺西缺...Router,Firewall
2.TCP觀念沒有
3.DNS觀念沒有
4.NAT觀念沒有

總而言之,你還是先將你的topology畫出來,先不要急著架站...
因為你現在的做法變成本末倒置了....
你目前的建置流程:
先架好站 -> 設定網路  ........... 光是這一步就完全相反了....

一般我們在架站,都會先確定好網路部分才會再進行到架站的部分,
我覺得你太急了....急著想看到"實體網站"設立起來,
卻連基礎的部分都沒有先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發現你對網路的概念很薄弱.....
你的架構說實在的....我看的"霧薩薩".....
你應該先將你的網路拓樸畫出 ...

我的網路概念真的很薄弱,我只會搞軟硬體,像這種架站就霧薩薩勒

我如果去遠傳更改連線方式為DHCP,可以在CENTOS上直接設定嗎?
因為屏東找二手的ROUTER真的很少,又不想買新的,要跑高雄了
如果不能設定DHCP,要買ROUTER要等有空

网友B:
~~滿認同#15的講法...
練功不用急著對外服務...
如果你是DHCP(真正的DHCP而不是PPPOE的DHCP)
那麼在安裝過程如果有裝到網路卡
那就應該是可以讓你設定DHCP

或是在CONSOLE下#setup可以進到設定模式設定網路卡~~...

router(或是natbox)都不用買!只要你的觀念與底子夠,電腦就是最棒的防火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滿認同#15的講法...
練功不用急著對外服務...
如果你是DHCP(真正的DHCP而不是PPPOE的DHCP)

好的,又燃起的一絲希望之火
等待遠傳給我的回覆,等到DHCP轉換完成就可以設定囉!

楼主:
終於讓我等到了... 現在連線模式是DHCP+動態IP

剛剛又轉換成DHCP+固定IP
取得到的固定IP是
123.204.59.229
現在可以連線的是
http://blog.a-wei_backup.mooo.com
請大大幫我看看

對了,忘了一點
我剛剛在設定防火牆,設定完之後
IPTABLE竟然恢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滿認同#15的講法...
練功不用急著對外服務...
如果你是DHCP(真正的DHCP而不是PPPOE的DHCP)

>電腦就是最棒的防火牆....
防火牆的受信任服務我只有勾SSL
但是好像還是會出一點點問題
網頁用別台電腦試過,連線不上去
但是把HTTP+FTP打勾之後是可以連線,但這樣安全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