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不開機.

楼主(2012-02-24):
修了2個星期的ASUS A8J .
故障現象:1.接電源供應器完全不動作
               2.用電池可正常開機
個人認為這樣的現象是因為電源輸入短路所造成的.
故將電路圖中的c444,c446,c447移除,但一樣為短路,為了確認短路位置再移除L53.

移除零件位置

移除零件位置

在L53的位置量電源端....依舊短路.但L53另一端 沒短路了.... 誤殺了C446,C447.

L53的位置量電源端

L53的位置量電源端

L53的位置量另一端

L53的位置量另一端

請問各位大人,不會是他吧... ,很難拆,有好拆的方式嗎?另外那買的到新的.

网友A:
您的意思是DC 座壞了嗎??
量一下下圖紅圈處~~有沒有電壓~
沒有的話用小刀刮一刮~加點焊油補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DC 座壞了嗎??
量一下下圖紅圈處~~有沒有電壓~
沒有的話用小刀刮一刮~加點焊油補焊看看!!

水哥,感謝您那麼快的回應,那個地方有量過,沒電壓,而且是短路的現象.

网友A:
[在L53的位置量電源端....依舊短路.但L53另一端 沒短路了.... 誤殺了C446,C447.]

意思是L53量起來是短路???
抱歉~圖有點不清楚~變壓器應該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53的位置量電源端....依舊短路.但L53另一端 沒短路了.... 誤殺了C446,C447.]

意思是L53量起來是短路?? ...

目前沒有L53,L53在DC_In的部份是短路的,在AC_DOCK_In 是沒短路的了(沒拿掉L53前是短路的).

另外power是好的. 現在用它打字中

网友A:
把DC座的腳剪掉~就我圈的地方~~再來量看看~~確定看是不是座的問題!!
剪中間一點~~如不是座的問題還可以再接上去~~
還有~焊油清一清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C座的腳剪掉~就我圈的地方~~再來量看看~~確定看是不是座的問題!!
剪中間一點~~如不是座的問題還可以再接 ...

好建議,我也是這樣想.只不過忘記可以接回去.多謝.

网友B:
看是否有分路,記得有一路是到電池充電電路,那裡的積層電容會短路

网友C:
這樣看來 會不會是DC座被暴力插到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看來 會不會是DC座被暴力插到變形!!@@?

剪掉後短路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61088678

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A:
早點PO上來就不用等二個星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有分路,記得有一路是到電池充電電路,那裡的積層電容會短路

感謝,那是在A/D_Dock_in 後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點PO上來就不用等二個星期了~

對呀,現在還要將L53接回去,...還多死了C444,C446,c447
惡夢開始了,這次不知道要多多少鏍絲了...

网友:
辛苦!辛苦!還是恭喜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