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37"LCD 不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2-02-24):
機種

正面

內部配置

待機時5V1為5V,18V正常40V測量是47V,5V1和POWER  SIG
短路後.................
右邊12V無電壓,

目前已知情形是如此請求知道的大大支援........

网友A:
大家一起動動腦……
主板上的 12v ,是不是從電源板上的18v,再經電源轉板降壓而來呢 ?
如果…主板沒 12v,那電源轉板上又會有 6.5v、3.3v 嗎 ?
再換個角度想,如果電源轉板上沒輸出 … 您第一個聯想的出問題的故障是那一塊板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起動動腦……
主板上的 12v ,是不是從電源板上的18v,再經電源轉板降壓而來呢 ?
如果…主板沒 12v, ...

雖然s大的問題像是loop,不過確是提供一個維修應具備的思考路徑,終於了解此12v是須要從主板送出一個訊號到電源轉板觸發,轉板才會輸出12v,所以問題點出在主板上,經過一個下午的努力終於能開機正常了,試個2到3天確定沒問題在公佈答案,才不會失望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雖然s大的問題像是loop,不過確是提供一個維修應具備的思考路徑,終於了解此12v是須要從主板送出一個訊號 ...

將主板洗板,試了2天都沒問題,就交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主板洗板,試了2天都沒問題,就交機了。

有求助...
但沒有分享您苦練一個下午的甘甜過程
好像有些些遺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求助...
但沒有分享您苦練一個下午的甘甜過程
好像有些些遺憾...

其實s大的繞圈圈思考,給了一個很好的思考模式,我有量測電源板確實是好的,電壓都有出來(第三張圖片右邊是電源板,左上是電源轉板少了12v輸出,本來以為是電源轉板故障,透過朋友詢問原廠業務轉板單價並詢問12v無輸出,其實單價4k內還算合理,只是他說到重點,轉板12v須經主板送訊號觸發才會輸出,洗板只是死馬當活馬醫,剛好被我矇到,如無效我也沒步了,試了2天開開關關都沒問題就教機到今天都ok,剛好運氣比較好,從洗板到熱風槍吹乾上機測試也大概才15分,沒有大技術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