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32吋畫面有雜訊

楼主(2012-02-24):
電源板 23顆電容爆掉, 更換後仍不行電源板

网友:
跟竹馬大的情況差不多,DC TO DC  輸出腳的電容查一查就OK了

楼主:
電源板有高頻聲音 , 是 T-CON 嗎? , 我有詢問過 , 可能面板問題(廣輝) , 另外有 HIPLUS 32 吋 有聲音無影像背光亮是否是 T_CON 問題還是 A/D 板 LT32K ,  T-CON T315XW02 V9 T-CON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