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A8JR在WINXP關機問題?

楼主(2012-02-24):
請教一下,若ASUS A8JR這款,若用電池可以順利從WINXP關機(燈號全熄);若插AC變壓器WINXP可以關機,但燈號(POWER)仍會亮著不會熄,這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應該在充電吧@@"

楼主:
可是電池已經充飽了,還是一樣。
這情況是這麼發生的:有天我用完隨身碟後,將它放在Power按鍵開關旁邊,結果我內人不小心將NB螢幕往下一壓,當下就關機了,再重新開機、關機就變成這樣了。我有拆開看有沒有零件或基板被壓斷,結果都沒有??

网友:
休眠開關多壓幾下
A8系列那顆是通病之一
有時還會造成按開關電源燈有亮...但是不開機
必須清CMOS強迫開機

网友:
你確定那不是在充電?
你那筆電多久了?
電池用久會退化,在怎麼充就是充不飽,但是又可以用很久
所以當然亮燈,我遇過好幾台都是這樣...

如果你想確定,你用AC把電腦關機之後,AC不要拔掉,把電池拔掉,看看燈會不會消失

楼主:
把電池拔掉後關機測試,燈號POWER按鍵及NUM LOCK仍會亮著。
一頭霧水摸不著頭緒?再找時間分解查個仔細。謝謝各位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池拔掉後關機測試,燈號POWER按鍵及NUM LOCK仍會亮著。
一頭霧水摸不著頭緒?再找時間分解查個仔細。謝 ...

不尋常的故障
電腦拆開看看或許主機板有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