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散熱片鑽孔+攻牙

楼主(2012-02-24):
功率晶體找不到適用的散熱片時該怎麼辦
散熱片找到了, 可是上面完全沒有螺絲孔怎麼辦
螺絲孔的位置跟電路板上的功率晶體對不到怎麼辦
接下來就簡單的告訴大家
如何手工鑽孔+攻牙

圖片順序又反了
大家就辛苦一下囉

相信這個散熱模組,大家對它應該是很熟悉的了

相信這個散熱模組,大家對它應該是很熟悉的了

在散熱器上面量好尺寸畫線,再用中心冲沖一個鑽針的引孔

在散熱器上面量好尺寸畫線,再用中心冲沖一個鑽針的引孔

使用的鑽針是2.5mm (螺絲是3.0mm)

使用的鑽針是2.5mm (螺絲是3.0mm)

鑽孔工具是電動起子

鑽孔工具是電動起子

2.5mm的孔鑽好之後,再用稍大之鑽針修掉毛邊,待會攻牙會比較順利,牙攻完成之後,也會比較漂亮 ... ... ...

2.5mm的孔鑽好之後,再用稍大之鑽針修掉毛邊,待會攻牙會比較順利,牙攻完成之後,也會比較漂亮 ... ... ...

絲攻的規格是配合螺絲規格

絲攻的規格是配合螺絲規格

攻牙之工具

攻牙之工具

手工攻牙進行中,由於鋁材質地較為軟黏,絲攻必須加潤滑油否則絲攻的牙容易卡鋁削 ... ... ...

手工攻牙進行中,由於鋁材質地較為軟黏,絲攻必須加潤滑油否則絲攻的牙容易卡鋁削 ... ... ...

攻牙時必須注意絲攻是否與散熱片呈垂直狀態

攻牙時必須注意絲攻是否與散熱片呈垂直狀態

攻牙完成之後將周邊的油汙鋁削清除乾淨

攻牙完成之後將周邊的油汙鋁削清除乾淨

鎖上需散熱之功率晶體

鎖上需散熱之功率晶體

网友:
看到雄爸爸秀攻牙教學我就手癢了,下次我也來秀一下我的攻牙工具。

還有就是貼圖的方法,請看一下連結,貼圖是可以指定圖片順序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以前在工廠常常玩這個 !!
小 的 M2 大到 M32
最難玩的是在鋼軌上 攻 M3 的牙 !!
一不小心就 ......... XD

現在手邊沒有工具 , 都直接用自攻螺絲了 !!

楼主:
本次工程是
因為目前手邊在玩一個"直流輸入的全橋功率電路"
所以散熱片上的螺絲孔位置,全部都是符合900孔洞洞板的尺寸
既然有新工作, 就順便拍些施作時的照片上來給大家觀賞

网友:
雄大的這句話 修毛邊[用稍大之鑽針修掉毛邊]   對新手很重要
  修毛邊...這個動作如果沒做好 毛邊穿破 絕緣墊片  造成散熱片與元件 短路
修毛邊的深度 還得實際比對 螺絲絕緣墊片+晶體厚度
沒修毛邊有時剛鎖完螺絲實測絕緣OK  但一段時間後(或搬運/機械震動) 又使毛邊穿破 絕緣墊片

网友A:
不需要太精密時

自攻螺絲較省事

它的前端是鑽頭

搭配起子桿

可以鑽兼鎖

也可以只是多鑽些洞幫助散熱片散熱

而且,自攻螺絲比鑽尾便宜多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太精密時

自攻螺絲較省事

第一個吸引我目光的不是自攻牙,而是它的照片,我看雷大拍的照片的確很漂亮。

自攻牙不是不能鎖,但是我回想一下好像沒遇過鎖功率晶體用自攻牙的。

网友:
自攻只能開孔,不適合鎖晶體吧,一不小心就.......

网友:
很厚工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個吸引我目光的不是自攻牙,而是它的照片,我看雷大拍的照片的確很漂亮。

自攻牙不是不能鎖,但是我 ...

我就是用自攻鎖的 !!

不過我連電動起子也沒有 !!

直接用手動的鎖 !! ~~

楼主:
鑽尾螺絲的鑽尾長度大約7mm
可鑽孔深度,最多不會超過10mm
本次施作的散熱片為P4 CPU的散熱片
最厚的地方大約12mm,遠超過鑽尾螺絲範圍
而且鑽尾螺絲的外徑,似乎比晶體的螺絲孔
稍微大了那麼一點點,使用上難免會有所顧忌
至於工法如何選擇,端看個人喜好與手法

网友C:
這也太....費工了一點....重點是買那些攻牙工具也是一筆...小小的花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也太....費工了一點....重點是買那些攻牙工具也是一筆...小小的花費....呵呵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絲攻 & 鑽針  都算便宜的工具
那支電動起子 (鑽台)
才是較高單價的工具
工具材料要慢慢的購買,才不會覺得痛
有好工具, 做起事來才會得心應手
不然只能邊做邊訐譙了

网友D(2012-05-16):
看來好像自攻螺絲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好像自攻螺絲方便些

自攻螺絲隨然方便,也要看場合使用
本案例的散熱器厚度足足有6mm
自攻螺絲你鑽給我看
而且自攻螺絲的直徑4mm
TO220功率晶體的螺絲孔是3.6mm
TO247功率晶體的螺絲孔也是3.6mm
自攻螺絲要怎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來好像自攻螺絲方便些

重複拆裝也要考量,自攻螺絲拆裝幾次之後大概已無法鎖緊,
若功率晶體有絕緣需要時,自攻時的碎屑可能會頂破絕緣片。

所以鑽孔攻牙是必要的,鑽孔之後還必須使用大一點鑽頭將毛邊去除,
必須以手指觸摸檢測,確定無毛邊碎屑,這樣才能安心裝上功率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