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求助] 白牌 行車記錄器 點菸插頭保險絲規格

楼主(2012-02-24):
機種如下圖,請問正確是該使用幾A的保險絲?5A嗎?

网友:
1A應該就可以囉

网友:
一般不是直接接點煙器不用再加保險絲

网友:
大大~~
我記得藍色圈起來裡面會有保險絲..不仿拆開看看~~

网友A:
我的之前是換3A
保險絲外觀大小一樣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之前是換3A
保險絲外觀大小一樣就行吧

重點是''幾A''...當然外觀也要一樣才裝得進去...

网友:
剛去拆我的看....
我的是裝2A

网友:
保險絲爆了? 正常來說不是1a就2a,但以用電來說不太可能爆。最好是看一下電源線是不是破皮造成短路

楼主:
之前用1A替換上,一插進去就爆了(是保險絲不是那個爆了...)。
之前暫時直接跳線使用,但怕變燒了板子,所以想知道該放幾安培的才是正確的。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找時間去買保險絲。

网友:
插頭的尖頭怎麼不見了,一般保險絲都裝在裡面,且保險絲不都有註明規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