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API5PC52輸出電壓正常,但防短路裝置的燈泡微亮(已完修)

楼主(2012-02-24):
各位大大好,第一次在痞酷發求助文,請多多指教。

小弟是電子科班結業;從事網管,大約半年前,因為公司掛掉的Power愈積愈多,
所以興起了修理的念頭,陸陸續續修好了好幾個Power
換輸出濾波電容,是最常做的事,地雷不乏大家聞之色變的富X餘和JuX Xu (X=消音 )
其餘也有MOV爆掉導致燒保險絲,
或是高壓電容漏電導致燒保險絲等等軟柿子

這幾天遇到一個對我來說有點硬的
就是這顆台達API5PC52(圖片是手機拍的,效果可能不太好,請見諒)

可能有版友會說240w有什麼好修的?換一顆比較快不是?
這顆是準系統的Power,如果換一顆power的話就要在機殼外面採外掛方式了XD

裡面的樣子,AC經過橋式整流和高壓大電容濾波後接三條線進入電源主板
(這三條線原本是接在元件面,改接到銅箔面方便測試各點電壓)

各角度元件面

銅箔面

問題:
這台power一開始是燒保險絲,
後來抓到是MOV爆了,先把MOV和保險絲先換了,
然後拆焊到主板的三條線,接防燒保險絲裝置(串110v燈泡)測試,
量測電壓+V與-V間約有300出頭的電壓,屬正常,
然後接上電源主板測試,
5VSB和PSON電壓正常(5V),
PSON和地短路後輸出電壓也正常,
但是防燒保險絲裝置的燈泡會微亮
此時電表測試燈泡兩端電壓為35V左右,
power輸入75V左右,
也就是說POWER輸入電流有點大,所以燈泡才亮

可否請各位大大指導查修的方向
謝謝n_149|

网友A:
應該看你這台 Power 實際正常時消耗電流而定 !!

你可以拿去試其他正常的 Power 是否得到一樣的情形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看你這台 Power 實際正常時消耗電流而定 !!

你可以拿去試其他正常的 Power 是否得到一樣的情形呢 ???

我手上有修好兩顆是正常的,
測的結果250w和500w的防燒保險絲燈泡都不會亮,只有一點溫度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修好兩顆是正常的,
測的結果250w和500w的防燒保險絲燈泡都不會亮,只有一點溫度而已 ...

那你能測一下電流是多少呢 ???

或許這台待機電流本來就比較高 !!

不接防燒負載會有問題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測一下電流是多少呢 ???

或許這台待機電流本來就比較高 !!

好,晚點我來測一下,
現在在上班偷偷看論壇Orz...

謝謝jeanshyen大大指導

网友:
應該是低壓輸出電容有漏電
量輸出對地阻抗--------也許就知道

网友:
這顆是康舒代工的,不是台達喔~

你把燈泡串在高壓直流端嗎?
正常防燒負載是串在交流輸入端上

楼主:
這週重病,所以沒有回報最新狀態,抱歉

後來聽從jeanshyen大大指導,把防燒負載拿掉之後,
空載電流1000筆紀錄,最高電流277mA,最低電流257mA,輸出和輸入看起來好像都正常...

另外狼大,我的防燒裝置是接在下圖的兩個測試夾夾住的地方,正確的接法是這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週重病,所以沒有回報最新狀態,抱歉

後來聽從jeanshyen大大指導,把防燒負載拿掉之後,

防燒負載 最主要是用來測試 負載 是否有短路 !!

萬一有短路發生燈泡就會全亮 !!

用來警告你 負載 有短路情形 !!

但實際上並不加入運作 !!

只要負載的電流大一點 , 則燈泡就會微亮 !!

這是正常的現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燒負載 最主要是用來測試 負載 是否有短路 !!

萬一有短路發生燈泡就會全亮 !!

了解囉,感謝jeanshyen大的指導

延教班所學的電子學和基本電學果然都還給老師了...

回家再去倉庫看看課本還在不在Orz...

网友:
防燒負載一般都串在交流輸入端上,這樣就可以確保裝置不會因為內部異常阻抗降低而使大量故障電流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楼主:
這顆Power的高壓整流部分如下圖兩張所示
fuse爆了所以我才引出兩支接腳接上防燒裝置測試

確定輸出電壓無誤後先後以假負載和實際系統測試
(Gigabyte GA-945P-S3 + P-D935 + Jetram DDR2 667 1Gx2 + N8600GT 256M + WD6400AARS)

電腦能開機也穩定的運作(上線打了一場BF2)

這顆Power是完修了

所以這顆Power只有爆了一顆MOV,一顆Fuse,然後這顆空載的電流有高一點,我就以為還有其他問題,

經過各位大大的指導才轉一圈回來知道每顆Power的特性不同,也學到了不少知識,以後小弟有其他問題也請各位大大繼續指導了~

謝謝~~~

网友B:
恭喜完修,得到的經驗很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Power的高壓整流部分如下圖兩張所示

敢動手自然就有希望 !!

這 POWER 會這樣可能是電壓有瞬間脈波 !!

有時電源突然跳電後瞬間恢復 , 就有可能會有這種情形 !!

所以通常遇停電 , 最好先關閉 POWER 上的電源關關 !!

待恢復電源供應穩定後再開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得到的經驗很多吧~

謝謝jazz大大,
簡直是經驗值大增呢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動手自然就有希望 !!

這 POWER 會這樣可能是電壓有瞬間脈波 !!

了解,感謝jeanshyen大大,以後停電時會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