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關於晶工牌飲水機的問題?

楼主(2012-02-24):
想請問各位大大,家中有一台晶工牌-JK-179L型號的飲水機,日前莫名的壞了(無電源反應,插頭有點彎曲),小弟認為應該沒壞,所以就拆開用電表量了一下,認為都正常,後來插頭又接上後,按下開關,居然好了,但有用了幾天,因為溫水區都是出冷水,所以我就按了加熱鈕,隔天就一樣沒有電源反應了(小弟不確定是否為加熱鈕的問題,因為事前一天晚上按的,隔天起來就沒電源反應了)。

想請問一下大大,這樣還可以修的好嗎?如果可以的話,要朝那個方向找啊?謝謝。

网友:
這好像是有點久的型號,要考慮是否有修復的價值

网友:
按下開關,居然好了,但有用了幾天,

請問這幾天有熱水嗎?

楼主:
修好的那幾天,是有熱水的,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裡面應該有兩個可復歸的保險絲,一個溫度,一個電流,拆開後都按看看有沒有"豆"一聲,有的話代表找到了。
內膛裝滿水再上電,如果再跳可能是該保險絲故障。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的說明,會擇日根據大大所說的來試試,謝謝。

网友:
修過開飲機...
常見..積納+ relay
溫度保險絲...
水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