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大同 v22ecbf 高壓板 一張

楼主(2012-02-24):
最近大同v22ecbf 怪怪的~~

感覺像是高壓故障~背光不亮~

不過有時就正常可以使用~

查不出個所以然來~

想徵一塊高壓板來試試看~~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願意出售

我人在新竹~台中都可以面交~

其餘地方請郵寄~

感謝

网友:
補焊接n_161|...........

网友:
背光不穩/閃爍/有沙沙聲/有臭味嗎?
可以先檢查燈管組(用點燈的不準,要實際看)

楼主:
感謝你們的回應~~

他不算是閃爍~~

就是如果有開起來就可以用~

如果沒開起來就是類似高壓有問題~無背光~~

沒沙沙聲~沒有臭味~已補焊~

燈管有用其他高壓板點過~可以亮~

所以現在想找一塊高壓板來測試~確定是高壓板有問題~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們的回應~~

他不算是閃爍~~

正確補焊 方式 吸掉舊錫 補上新錫   對電容做更換 尤其在店員回路 上 往高壓的地方 與AD版的部分

网友:
把大顆的電容換掉看看。
110V進來的大顆電容要壞不壞時,也會這樣。

判斷方法就是愈冷機愈容易開機,當熱機後,不開就是不開。這就有可能是大顆電容正處於要壞不壞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