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N6200TD/128M 開機無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2-02-24):
一開始小弟因為要維修另一片PCIE的顯示卡,所以把820uF的電容全拆過去用,之後用1000uF6.3V的電容取代原本的電容,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悲劇發生....這片的狀況就是開機沒畫面,小弟換完電容後上機也是沒反應,之後看到一些前輩們量測電晶體

的部分,那有前輩說要把電晶體拆下來量測才準,小弟用熱風槍吹到整塊板子都快熟了就是弄不下來!!!還導致一顆電晶體斷腳,

還在途中不小心連自己的手也烤了....那想問前輩們能給個方向要怎麼處理嗎?另外就是電晶體的部分要怎麼拆下來??

我GOOGLE好久都沒有相關教學,吹到我背部的海綿都黏在卡片上了....另外就是想請教圖中的兩顆IC的用途是什麼呢??

小弟去G神查好久,都沒有相關的文章,他的正常值又是多少呢?還請前輩們指導一下.....

PS.前幾天才看前輩們因烙鐵變成香腸嘴&烤腳&煎手..笑翻.....今天小弟就笑不出來了....這故事告訴小弟不可以取笑他人!!!

不然會報應在自己身上!!!俺的無名指阿....
----------------------------------------------------------------------------------------------------------------------------
小弟的NW882總算到貨了!!!
換上去,好開心,有畫面了!!!!但是...變成一片花....不知道是小弟沒有焊好還是有地方還有問題...
----------------------------------------------------------------------------------------------------------------------------
昨天換完NW882有畫面但是一片花,今天思考很久,覺得很有可能是小弟第一次焊MOS沒焊好,先把下面的重焊,上機
還是一樣,之後焊上面的,發現旁邊的100uf/16V被我吹到皮都破了,一起換掉,然後抱持著坎坷的心情上機

正常了!上驅動燒一小時沒問題,小弟實在是太感動了

頓時覺得人生是彩色的n_022|

這幾天搞k8n...8600...p4s800d沒半個搞定,讓小弟我都快崩潰了,信心都快被打擊光了n_058|

這次的事件學習重點:
1.學會拆裝MOS
2.了解NW882是什麼鬼東西

ps.小弟第一次用MOS,焊得很醜請見諒。

网友A:
FYR

MW882  為 原2SD882系列  TO-252包裝  生產廠商太多 有可能為GTM  (內無datasheet)
http://www.gtm.com.t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690276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謝謝duncan大大,我收下了,昨晚g了好久還是找不到...

另外可以請教關於拆電晶體的方法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duncan大大,我收下了,昨晚g了好久還是找不到...

另外可以請教關於拆電晶體的方法嗎... ...

主要是要讓 焊接零件  在短時間達到融錫溫度  所以重點在熱風集中

如出風口 會有熱風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10440598

2:20左右開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 ... amp;lf=results_ma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7BGzSP_XP8

最主要是熱風溫度設定問題

以前有JBC FAE sales 指導方式是
冷機先設120 預熱PCB
再設300~350度 (視零件大小 layout鋪銅面積而定)
(350以上 或 吹太久 易造成layout pad 脫落 雙面板背面零件掉落)
一定要像影片2中 有翹IC工具 可以觀察融錫與否 (注意不可施力過大)
如攝子 刀片(要注意靜電效應接觸IC前先放電)
個人喜歡使用彎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56829075

現在無鉛製程 融錫溫度較高 需吹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讓 焊接零件  在短時間達到融錫溫度  所以重點在熱風集中

如出風口 會有熱風頭

了解,謝謝duncan大大的指導,等等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