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C6FS 不開機無畫面,ADJ在那?

楼主(2012-02-24):
先看一下本尊PHILIPS 190C6FS

拿到這台螢幕時是不開機無畫面,打開後發現P+I板爆了好幾顆電容

將大部份的電容換新
470UF-25V *3
1000UF-10V *1
680UF-10V *1(用680UF-16V代)
220UF-25V *2
270UF--10V *1(用330UF-16V代)

AD板上的電容也一起換掉
220UF-16V *1
680UF-6.3V *1(用680UF-16V代)
100UF-10V *1
10UF-50V *1( 用10UF-63V代)

接上AD板,還是無法開機,測試燈管,是好的。

測試整流管 MBRF10H150CT、YG802C06都是好的。

於是將所有的焊點全部加焊。+5v、+12v輸出都有,但是高壓線圈有吱吱聲,再次上機,畫面時有時無,綠燈一直閃。

拆下按鍵測量,7顆按鍵全部不良,換新。

再度上機測試,畫面停留了5秒,然後畫面變黑,綠燈不會閃了,一直亮綠燈。猜測是高壓的問題。

接下來想直接換高壓板,看了一下接口定義

GND
+5V
+5V
GND
+12V
+12V
GND
P_ID
NO
BRIG
GND
沒有看到ON、ADJ,請問大大,P_ID、BRIG是甚麼定義?NO是ON印錯嗎?ADJ要接那個腳位?

換下的零件

另外請問,我可以在不拆除舊的高壓線路的同時,再接一組高壓板,這樣動作會有問題嗎?

网友A:
可以先測量螢幕在綠燈、橘燈下除電源及接地腳位以外的電位變化

另外最好是拆除(拆除後也比較多空間可以裝),若不想拆至少需斷開電源與控制腳位

网友B:
亮度的英文bright,我想就是brig那腳
照狼大說的量量變化吧

网友C:
PHILIPS 1906S改高壓板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43-1-1.html

高壓零件區拆光光,找出12V(驅動)/5V(ON/OFF)/3.3V(ADJ)/GND改板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測量螢幕在綠燈、橘燈下除電源及接地腳位以外的電位變化

另外最好是拆除(拆除後也比較多空間可以裝) ...

感謝狼大的提醒,回去再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的英文bright,我想就是brig那腳
照狼大說的量量變化吧

呵呵,忘了英文的字義,感謝vans大的提醒,一直都在找ADJ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ILIPS 1906S改高壓板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43-1-1.html

感謝wet大,這篇我有看到,也跑了一下線路,ADJ是連到接口的BRIG(接上電源是3.3V,綠燈時0V),ON是連到接口的NO(接上電源是0V,綠燈時2.7V),想問一下ON/OFF一定是5V / 0V,還是有高低電壓就可以了?另外高壓區那一顆電容是不是也可以拆掉(正中央綠色那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et大,這篇我有看到,也跑了一下線路,ADJ是連到接口的BRIG(接上電源是3.3V,綠燈時0V),ON是連到 ...

1.ON/OFF一定是5V / 0V ? --->大部分電路設計為正壓啟動,5V是標準值;也有負壓啟動電路但比較少見。
2.高壓區那一顆電容是不是也可以拆掉?--->當時趕時間未細查可不可拆,你可以跑線路查一下或是拆掉測試一下便知。

网友:
除電源迴路所有零件及電源濾波用電容不拆以外,其它的可以拆除掉或斷開

楼主:
感謝wet大、狼大教學。 不過被我拆過頭了,+12、+5v不見了,剩了小小的伏特數,再往回找,是一根接地線被我拆了,再接回去,+5v、+12v又有了,接好高壓板的線路,再測,+12v、+5v又不見了,這一下子代誌大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wet大、狼大教學。 不過被我拆過頭了,+12、+5v不見了,剩了小小的伏特數,再往回找,是一根接地線被我 ...

這時候需要技術手冊補強功力  請服用

http://d2.eoenet.com/g/03007251168.aspx

60天保存期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時候需要技術手冊補強功力  請服用

http://d2.eoenet.com/g/03007251168.aspx

感謝duncan大提供寶貴資料,下載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時候需要技術手冊補強功力  請服用

http://d2.eoenet.com/g/03007251168.aspx

   ……一個大補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