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電視LM-32HX(D)的T-CON問題

楼主(2012-02-24):
請求大大再度給小弟一個方向
剛開始正常,後來顆粒愈來愈多
到最後只有聲音無影像
小弟猜測應該是T-CON出問題
但是接下來,小弟就無能為力了
還望前輩指點一二

機型

機型

視訊盒

視訊盒

面版型號

面版型號

全體合照

全體合照

膠帶有點泛黃

膠帶有點泛黃

T-CON

T-CON

一開始的狀況

一開始的狀況

接著雜質愈來愈多

接著雜質愈來愈多

接著雜質愈來愈多

接著雜質愈來愈多

到最後就變成如此

到最後就變成如此

网友A:
個人意見…

主板的問題…DC to DC 電容濾波不良…
用示波器將所有電容掃一下就知道了… !
ps: 電源板最好也查看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意見…

主板的問題…DC to DC 電容濾波不良…

殘念,小弟沒有示波器,該如何是好呢
還有DC TO DC 在那呢

网友A:
請問…版大,您…是…電子相關…科系…的…嗎…?

如不是…請將這乙台電視給專業人員維修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大,您…是…電子相關…科系…的…嗎…?

如不是…請將這乙台電視給專業人員維修吧 !

前輩別這樣嘛,我也好想學習呀,想說我身體有殘缺,多學一項技能,對我而言,也不無壞處呀,你說是不是呢

网友B:
蘇大的意思也不是壞意,只是維修還是要懂基本的框架跟原理,這樣入手會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別這樣嘛,我也好想學習呀,想說我身體有殘缺,多學一項技能,對我而言,也不無壞處呀,你說是不是呢 ...

版大……請千萬不要誤會小弟的意思…!

如果小弟的言論讓您感到不適,小弟在此公開向您道歉 !

誠如6樓盧大所言,您這乙台電視的問題,並不是一般單純且簡單的換電容(因您這台是多個固態電容不良)就可以解決的,還需要有基礎電子知識及設備,和熟練的焊接技巧,所以此機並不適合做為入門學習的對象,小弟才會有以上的言論 !

再次向您說聲抱歉 ! 並希望您海諒寬恕 !

网友C:
這應該是主板的問題.也是聲寶的通病!
加油!!

网友D:
樓上幾位都很熱心 應該不會這樣才對 不過這塊板子我也在玩 真的不好玩 沒有設備跟好的技巧 板子銅箔會壞光光 如果真的有心可以去參考我的那篇有武功秘笈  上班摸魚偷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蘇大的意思也不是壞意,只是維修還是要懂基本的框架跟原理,這樣入手會比較快

我知道啦,小弟也是表達我自己的心聲而已嘿,沒事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請千萬不要誤會小弟的意思…!

如果小弟的言論讓您感到不適,小弟在此公開向您道歉 !

蘇大,別這麼說,這也是您的好意啦,或許回答的口氣不是很好,還望蘇大諒解小弟的心聲喔
特別感謝您的百忙抽空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主板的問題.也是聲寶的通病!
加油!!

感謝您的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上幾位都很熱心 應該不會這樣才對 不過這塊板子我也在玩 真的不好玩 沒有設備跟好的技巧 板子銅箔會壞光 ...

我知道,不光是樓上那幾位,還有更多的前輩也是如此的,都很熱心呀,我正在找你的"五功秘笈",但....文章中怎麼出現還沒分享呢?是我找錯了嗎

网友:
畫紅圈處的電容要更換再來子母畫面那顆要重新弄

這棵不是專業的人不要用 你會後悔

給專業的用也可以  直接改掉主機板是最好方法

個人建議主機板改掉大概2XXX元

修一次大概要1XXX 直接改掉以後不會有更多問題

以上是個人的經驗分享

网友E:
此狀況若沒錯的話是I802封裝IC的問題,必須使用回銲臺下去處哩,如使用熱風槍下去烤的話可能會更慘,除非您是老手時間和溫度都掌握得恰到好處~~這是個人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狀況若沒錯的話是I802封裝IC的問題,必須使用回銲臺下去處哩,如使用熱風槍下去烤的話可能會更慘,除非您 ...

有同感及經驗-最後改公板ok,參考喔~~

网友:
聲寶的AD是我的痛,修電視這麼久真的很怕預見SAMPO AD故障,我花很多時間研究它手頭上不是退修就是回收當備料。現有的武功祕笈沒用的,沒有完全了解這板子的開機flowchart...等等無法抓住關鍵,盲目去換零件無濟於事。
還是交給更專業的店家處理或是直接換板了,若真要練功又是另一回事了,先把基本雞絲準備齊再動手

楼主:
綜合以上各位前輩的意見後,還是決定把AD版送專業維修人處理了,感謝各位給小弟寶貴的意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