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21 LCD液晶螢幕有過電無法開機啟動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5):
這台宏碁acer AL1721液晶螢幕是客人拿這故障機來交換另一台好的中古液晶螢幕.

當然客人還是要再貼錢的.

故障情形是插電時亮4個燈.按下電源開關沒有反應.電源燈不亮.當然也沒有背光黑屏.

拆機.

取下前框.

再取下後框.

這台是外接電源.內裝跟BenQ有點像.

取下高壓板.

線圈附近溫度非常高.燻黑了一大塊.

升壓變壓器附近也是.

屁股開花了.難怪開不了機.

這邊是在供應驅動板電壓.

把這附近電容全部換成品質較好的日系電容.

這電容不是我技術不好.擺得歪七扭八.

是因為鐵蓋有高度限制.所以只能躺這樣囉.

再來看看機板後面.

這電路板焊點不太理想.

這邊都錫裂了.

這裡也都是虛焊點.

看到這種電路板一定得全板補錫.不然不知那天又要出問題.

拿出治具測試燈管是否正常.

測試下燈管~正常.

測試上燈管~也正常.

拆下4顆C5706電晶體.

其中一顆已明顯變色.代表這顆已經掛了.

由於常常有人問我電晶體怎麼測量好壞.

剛好趁這測量之際再來一次教學.

這C5706的接腳由左而右分別是B.C.E腳.請牢記.以下不再陳述.

這顆C5706是NPN電晶體.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NPN電晶體.

用數位電表打二極體檔.

先用紅筆碰B腳.黑筆碰E腳.會有一組壓降值.

再來用紅筆碰B腳.黑筆碰C腳.也會有一組壓降值.

這就是NPN電晶體.

相對地.如黑筆接B腳.紅筆接另兩腳.如有兩組壓降值則代表是PNP電晶體.

以下圖片因為是以NPN電晶體的C5706做測量.所以表針就不會產生變化.

也就是電晶體有兩個PN結.PN結正向是導通(有壓降值).反向是截止(無窮大).

再來換測量這顆變色的C5706.

先用紅筆碰B腳.黑筆碰E腳.

已經導通擊穿了.

再來用紅筆碰B腳.黑筆碰C腳.

也是已經導通擊穿了.

測量結果4顆C5706只壞一顆.

由於手上沒有C5706.於是以C5707代替.

(C5707可以代用C5706.但C5706不能代用C5707)

4顆全部以C5707換掉.

開機測試.畫面出現了.

組裝熱機.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

修了不少位置

网友A:
所以這台的問題主要還是高壓電源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台的問題主要還是高壓電源部分故障....

無法開機是電容的關係.驅動板電壓不穩定當然罷工.
無背光就是高壓板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法開機是電容的關係.驅動板電壓不穩定當然罷工.
無背光就是高壓板的問題了. ...

知道了.........這17"的修好可以賣多少銀兩?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Gkjnn大

  只換1顆C5707其它3顆C5706不換是否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Gkjnn大

通常5707只要壞1顆.我就會全部一起換掉.
避免很快又返修.

网友:
L102環型電感亦是補銲重點,熱機一段時間後會斷電(錫裂~熱漲冷縮)

网友:
恭喜G大完修,謝謝G大熱情教學!

网友:
這台版子通病
1.電容爆掉, AD 板上的紫色電容, 沒意外也會爆幾顆
2.電感類&高溫區須補焊
3.C570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同機型的,我也遇過一模一樣的案例。
此文真是很好的示範教學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給你按個贊

网友:
這篇寫得不錯,我已經收錄起來,當成經典例子供大家看。

网友C(2012-04-07):
我的AL1721故障是
正常畫面中 局部色彩變細雨狀閃動 用VGA加信號整個畫面會像日光燈在閃爍
光點燈很正常
請教如何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L1721故障是
正常畫面中 局部色彩變細雨狀閃動 用VGA加信號整個畫面會像日光燈在閃爍
光點燈很正常

這跟燈管沒有關係.
不是AD就是T-CON.
可上圖片至維修區求救.相信會有很多人幫助您.

网友:
挖好仔細的解說,受教了,之前手上有一台這個機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