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日本製 馬蘭士 Marantz PM-40 有電源, 無音量輸出

楼主(2012-02-25):
這台 Marantz PM-40 在逛網路看到的, 賣家說可能變壓器故障
想說買來玩玩也好~
初量了一下變壓器輸出, 發現他並沒有損壞, 好險.
不過開機電源燈會亮, 但喇叭保護器卻沒有作動, 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大家來看看以下圖說吧~

01.好銷魂的銘牌
02.上方側視
03.背後端子一覽, 端子都沒有嚴重氧化, 保存的不錯
04.支援多國電壓, 不過我也只用到110V
05.日本製, 我喜歡
06.主電路板.
07.看了一下電路圖,發現喇叭保護器用的是24V電源, 先找源頭, 發現2SC3298並無輸出.
一直往前追, 拆下 2SC3298 量並無損壞, 後來由主濾波電容端開始查, 發現 R802 電阻燒了
, 直接量測 R802 電壓為38V, 他嫌疑最大啊!!
08.看了一下 R802的用途, 是做保險絲用的
09.紅色框框, 就是壞掉的電阻
10.手邊沒有 1/2w 47Ohm的電阻, 也因他是保險絲的作用, 加上後面還有積納作穩壓,
並上2顆100 Ohm 1/4W, 有時間在買同規格品.
11.換上後, 有24V輸出了
12.繼電器可以吸合了
13.繼電器2
14.測試中, 還不錯
15.就是他, 已經開路了
16.此次罹難者 R802 47 Ohm

後記 ; 很高興修好這台, 如果沒有電路圖, 我想我也只能拆拆上面的高級零件吧 @@

网友A:
修得漂亮,若能把全機洗一下會像新的一樣,這次過年我就洗了3台。
Audio端子拆下酸洗
VR用WD40噴一下
下圖是春節前別人送來處理的,我把它洗得乾乾淨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得漂亮,若能把全機洗一下會像新的一樣,這次過年我就洗了3台。
Audio端子拆下酸洗
VR用WD40噴一下

感謝您建議~ 但個人認為 VR 還是別用 WD40, 因為
1.WD40 會吃塑膠, 久了塑膠會黃化, 最後劣化碎掉
2.WD40 乾了會黏黏的, 久了還會卡灰塵, 影響音質
個人建議, 可用 WD 40先處理過繡斑,
再使用接點清接劑(要用油性, 因為WD40是油)來帶掉

网友B:
pmerw大的你 那裡去挖這個線路圖。好利害。平常擴大機到我的手中都是積塵很多,酸洗好嗎?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erw大的你 那裡去挖這個線路圖。好利害。平常擴大機到我的手中都是積塵很多,酸洗好嗎?恭喜完修。 ...

您好~圖是 Google 大神找的, 酸洗沒有不好, 只是金屬會變薄, 自己取捨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建議~ 但個人認為 VR 還是別用 WD40, 因為
1.WD40 會吃塑膠, 久了塑膠會黃化, 最後劣化碎掉
2.WD40 ...

恩~~WD40少用比較好

网友C:
序號要不要遮一下?
事關您的隱私,
不要給正義魔人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序號要不要遮一下?
事關您的隱私,
不要給正義魔人機會

感恩~ 圖刪掉了

网友B:
vR不用wd40,那用什麼較好呢?請提供意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不用wd40,那用什麼較好呢?請提供意見。謝謝!

他有專用的接點活性劑喔~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