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合IC是如何動作的 ?

楼主(2012-02-25):
請問各位前輩此電路的光耦合IC是如何動作的 ?

D1二極體在這個電路中是做甚麼用的 ?為何R1電阻20K/1/4W會經常燒毀 ?

网友A:
自然是會燒壞,交流看正負半周,假設不管電感產生的交流壓降,那麼跨於二極體、開關、電阻這些東西串聯後的電壓,會是155V左右。
假設直接看D1導通的那個半周,跨於電阻兩端電壓就已經是154V,根據歐姆定律計算,電阻上的瓦數早就超過0.25W,那麼電阻不燒才怪。

网友B:
D1 是 PC817 裡面的 LED 逆向保護用。

110Vac 施於 20kΩ 兩端,代入公式 P = E^2/R = 0.605W,再乘上4倍 = 2.42W,選用 3W 規格的很妥當,2W 則要冒些風險。

※ "4倍" 這個數值是電阻製造廠文件提供的建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會燒壞,交流看正負半周,假設不管電感產生的交流壓降,那麼跨於二極體、開關、電阻這些東西串聯後的 ...

感謝s10274chen大的回覆
此電路的輸入電壓是交流110v,大大所講的155v應該是經過橋式整流出來後再乘上根號2所得到的直流電壓155v,
但就算是交流110v,計算後得到的功率還是大於0.25w

此電路是應用在冰箱開門時風扇馬達必須停止運轉,關門後馬達又恢復運轉,
納悶的是這電路計算應該很簡單,設計者怎麼會用1/4w的電阻呢 ?而且是所有的型號皆用此規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 是 PC817 裡面的 LED 逆向保護用。

110Vac 施於 20kΩ 兩端,代入公式 P = E^2/R = 0.605W,再乘上4 ...

感謝skyboat0520大的回覆

請問skyboat0520大為何PC817 裡面的 LED需要二極體做逆向保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10274chen大的回覆
此電路的輸入電壓是交流110v,大大所講的155v應該是經過橋式整流出來後再乘上根號 ...

我是看峰值,在峰值那個時間點,電阻要承受多少電壓了.....
也沒錯,用有效值去看,110V計算下去也是超過。

网友C:
為何PC817 裡面的 LED需要二極體做逆向保護 ?

學生時有試過逆向9V電池時 不會立刻死 但持續加上逆向9V電池隔天後 亮度衰減

一般LED逆向耐壓都比較小 約是 ~ 5V
PC817 (SHARP DATA) 以紅框標注 最大額定耐壓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何PC817 裡面的 LED需要二極體做逆向保護 ?

學生時有試過逆向9V電池時 不會立刻死 但持續加上逆向9V電池 ...

對哦 !
我只想到二極體逆向不導通,卻沒想到還有逆向耐壓的問題,這樣我了解了,
感謝SIMON1016大的解說,也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