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NX8600GT-T2D256E-OC/D3 開機無畫面之未知電容<卡住了>

楼主(2012-02-25):
這片收到的時候,發現之前好像已經被動過了,圖片上是被焊接過的點和更換過的電解電容,先上機測的狀況無法開機,連啟動

音都沒有,小弟去查了一下這片顯示卡應該是全固態的,但我不知道被更換過的C107的電容值是多少....大膽猜測應該是

820uf/2.5V(因為旁邊都是n_067| )之後看了網路的一些文章建議說可以用1500uf/6.3來替代(主機板),想說應該差不多

換了一顆後,上機有開機的聲音,想說難道成功了!?三秒鐘之後....(ㄆㄧㄚˋ)囧掉...電容又爆了,之後把電容拆下來,

用推論的,如果電解電容要更換固態電容是除以三,那固態換電解就是乘以三?(自己想的)所以換了一顆相近的2200/10V

有開機音,但沒有畫面顯示,也沒爆電容,拔下來後我找了一片殺肉用的顯示卡,拆了一顆固態的820uf/2.5V....

上機,不開機,大概五秒後自動斷電。拔下來發現固態也燒了,沒有爆出來,但是有燒焦味.....

不知道有前輩能指點小弟要用怎樣的電容嗎???
------------------------------------------------------------------------------------------------------------------------------------------------------------
現在小弟使用1000uf/10V上上去,可以開機,也不會爆電容,開機音也有過了........可是沒畫面!!現在懷疑APW7067N 這顆IC有問題.... 好像有點"碰趴"..不知道這顆幹嘛用

------------------------------------------------------------------------------------------------
小弟將風扇拆下之後,發現下方的IC嚴重的生鏽,用去漬水刷一刷,其中一棵IC的狀況還是很差,再將散熱膏擦掉之後發現,
晶片右上方有破損,雖然是在右上方小小一角,這樣會造成不開基的狀況嗎?
------------------------------------------------------------------------------------------------
小弟前陣子測到一半丟到旁邊忙,最近有空又拿出來繼續檢查...小弟剛剛上機測試,用電表量了一下
下圖的右上方四顆MOS除了左上的那顆的D點有6V其他全部都是0V現在真的不知道要從哪邊檢查下手
有先進前輩可以給點方向嗎?是因為我換的電容導致還是有其他地方損壞...?

网友A:
不免吐槽一下......焊點有點糟......溫度不夠硬拖的。

會炸掉一定是有原因的,想想,電容為什麼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免吐槽一下......焊點有點糟......溫度不夠硬拖的。

會炸掉一定是有原因的,想想,電容為什麼會炸? ...

逸倫大,還好沒被吐到,因為那是之前那個人焊的,看到也傻眼n_067|小弟在爛也比他焊的好一點

這個問題我有思考過,
分析
問題一.正負接反導致爆炸----已確認小弟沒有接反

問題二.耐壓不足----這個...就是小弟無法確認的地方,我換16V的不會爆炸,換6.3的就爆炸,換10V的也是沒反應

還請逸倫大不吝指導...

网友B:
C106要不要補一顆同樣的,兩顆團結會不會比較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6要不要補一顆同樣的,兩顆團結會不會比較耐操??

米大,小弟也有這樣想,可是要補哪種的呢?我怕是耐壓不足,就算捕兩顆820/2.3一樣死給我看...

网友C:
若是這顆控制IC電路  可能要470uf/16V 以上
詳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這顆控制IC電路  可能要470uf/16V 以上
詳見datasheet

duncan大,我剛剛看您給的datasheet的部分,小弟是第一次看這種東西,不知道要從哪邊看出要使用的容值呢?

另外您說的470uf/16v的部分是固態還是電解電容??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逸倫大,還好沒被吐到,因為那是之前那個人焊的,看到也傻眼小弟在爛也比他焊的好一點

這個問題我 ...

您有去了解電路嗎?為什麼會炸?為什麼不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去了解電路嗎?為什麼會炸?為什麼不會炸?

這......我去GOOGLE查查看....被您問,我發覺太習慣拿答案了,我先嘗試在找答案看看。

网友D:
為何不上電量測看是多少電壓呢..

拍一張您個人的焊點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何不上電量測看是多少電壓呢..

拍一張您個人的焊點來看看吧

A大,您說的是顯卡上機後的嗎?一直爆...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搞

小弟等等在上一顆拍照傳上來....

网友:
提示你一點...
電容暴....上下供電部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大,我剛剛看您給的datasheet的部分,小弟是第一次看這種東西,不知道要從哪邊看出要使用的容值呢?

page 6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网友E:
你要不要去追一下線路?

話說
你這顆爆的實在是太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要去追一下線路?

話說

XDDDDDD原來爆電容也可以爆的那麼美觀n_081|

网友F:
上電後在此電容兩端量量看極性和電壓各是多少
不然這樣爆下去不是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電後在此電容兩端量量看極性和電壓各是多少
不然這樣爆下去不是辦法

大大你好,我已經準備要這麼做,只是爆到怕了,這幾天一直下雨又一直被電得哀哀叫(一直出門回來身體都濕的),害我現在有點怕她,電容已經焊好了,現在是等小弟拿處勇氣來量他! 等等吃完飯來搞她...

网友F:
不是 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 不要在這個位置裝任何元件
先量量看它的極性和電壓大小
當然也許電壓會不穩定
但是先知道一個範圍
不然又莫名的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 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 不要在這個位置裝任何元件
先量量看它的極性和電壓大小

了解,謝謝jackli1021大大的指導,還好我還沒上機,我先去把電容拆下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何不上電量測看是多少電壓呢..

拍一張您個人的焊點來看看吧

小弟上傳了焊主機板的電容的焊點n_104|

可以請大大指點可以再焊更好嗎? 總覺得好像沒辦法焊的跟原本主機板的電容一樣

常常都會比他大顆...也不太知道 怎麼修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上傳了焊主機板的電容的焊點

可以請大大指點可以再焊更好嗎? 總覺得好像沒辦法焊的跟原本主 ...

哇賽... 真好看得焊點,微胖的三角
我焊出來的都是一直線
如果在同一個焊點再焊二遍
會變成圓的,一坨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賽... 真好看得焊點,微胖的三角
我焊出來的都是一直線
如果在同一個焊點再焊二遍

我很想焊的小一點,可是不管怎樣,我只要想要把她縮小,焊點就會變難看....

一直線是長什麼樣???

今天會把東西寄過去

网友G:
看一下 你的 ~顯卡 主要的 GPU 電壓 跟 DDR 電壓
還有它的對地值 還有 ~所有 GPU的 值 有沒有異常 再來 上電
+12 +3.3
可不可以拍一下你的 所有 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 你的 ~顯卡 主要的 GPU 電壓 跟 DDR 電壓
還有它的對地值 還有 ~所有 GPU的 值 有沒有異常 再 ...

好的,稍等拍好我就上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很想焊的小一點,可是不管怎樣,我只要想要把她縮小,焊點就會變難看....

一直線是長什麼樣???

就直直的一條
1.先把烙鐵沾上錫 (廢話)
2.然後對準你要焊的地方然後下手 (又是廢話)
3.接著把烙鐵上的錫整沱沾在電容腳上,烙鐵頭要壓到底,讓整個腳被包住
4.輕輕地沿著電容腳往上拉,然後拉到頂端,放掉 (塑型)
5.出現了一直線,然後在用剪刀把頂端尖尖的剪掉,看你要剪多短 (改變沾錫後的電容腳長短)
如果不夠完美,重試上面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直直的一條
1.先把烙鐵沾上錫 (廢話)
2.然後對準你要焊的地方然後下手 (又是廢話)

了解,小弟之前有用過,不過很想焊成和原廠出來的一樣,上面是角頭露出來,下面部份沾錫這樣....另外東西明天應該可以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小弟之前有用過,不過很想焊成和原廠出來的一樣,上面是角頭露出來,下面部份沾錫這樣....另外東西明天 ...

跟原廠一樣阿...
那還有得鍊呢~ 吸錫的量要控制,不能吸太多也不能吸太少
你拿焊槍姿勢也要練.... 很多可以練得,我還在一坨&一條的階段...

网友:
原廠! 說實在原廠的焊點並非是最好的! 最好的焊點是類似圓形中間有尖,但是那個尖是零件的腳並非補滿焊錫的尖焊好感覺亮亮了! 不過其實焊的怎樣其實都不重要,有時好不好也很難評斷,不過重要的是焊的牢固,不空焊這最重要,我目前就是故意用30W來練技術中,很難焊也難解焊,不過拿來練不錯,不怕銅的地方一下就壞了! 30W對付主機板是很吃力的! 恆溫焊槍! 哪天換新武器就威了!
不過理論值固態和液態電容其實容量和耐壓不應該差太多才對,固態有的優點只是容量不易隨溫度變化,不知米多力大大那位最強的電容知識高手還再不再,固態和液態耐壓與容值差異問他應該能得到最佳的答案,這個高手非常多! 修東西乃這地方人共通的興趣! 修的好賺到,修不好就算了! 成本和零件關係!
30W用來對付大多數螢幕,POWER到是還OK,唯獨主機板有些就是需要溫度高!
我在這算是新加入的,請多多指教!

网友A:
現在能開機了,知道為什麼了嗎?其實問題就是前面問您的那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能開機了,知道為什麼了嗎?其實問題就是前面問您的那個問題。

很謝謝逸倫大的指點,小弟還是不太理解.......會爆應該是耐壓的問題,換了耐壓較小的一定爆,所以換了耐壓10的就不會爆炸了,因為可以承受通過的電壓,和我原本換2200uf/10V的狀況變成相同了,現在下一個問題是把沒有畫面輸出的問題解決,不過小弟會先去翻一下電學的書,對電容的理解還是不太明瞭。

网友G:
沒有畫面輸出的..
先看 它的 電壓 是否 都有 GPU 跟 ~記憶體.... 然後 GPU 的 對地值看有沒有 異常

8600GT 都是空焊的 居多.. 你可以用 風槍 吹 主晶片 吹看看 有沒有畫面
我是丟 烤箱 通常 空焊的 110C 烤各幾小時 畫面就出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畫面輸出的..
先看 它的 電壓 是否 都有 GPU 跟 ~記憶體.... 然後 GPU 的 對地值看有沒有 異常

謝謝carzy1kimo大大指點,等等我去先量電壓,之後再用熱風槍吹吹看!謝謝! 我有那種蒸便當的烤箱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前面那位高手所問的問題確實是一般維修所先須考慮的問題! 正常來說要修東西就是必須了解原件,了解電路、甚至了解原理,修起來才會快又順手,再來就是工具
不是隨著人家說什麼好用就買什麼,而是真正需要是什麼?
這很重要不然買也是多買的,現在電腦零件便宜,不像以前那麼貴,說實在修也是興趣而已,有沒必要花大錢買工具,看個人決定,但是要會運用自己的工具很重要,不然買來生灰,你花錢但用沒幾次它也很可憐!
電容這東西接反等於沒有絕緣功能他等於導通狀態,他正負不接錯耐壓夠大電路正常是不會暴的,除非附近零件有壞掉導致電壓比原先設的高,這是有可能的,不只GPU有可能空焊,其他零件也有可能出問題其實想修都得查!
不是一直再同個地方打轉,再說就算用吹風機吹過,真的空焊的還是有壽命問題,就頂多是暫時可用而已,一般不太可能去買錫爐來玩,遇到空焊就是吹風機修好能用多久算多久!
空焊的話真正修好工程耗大,技術也要夠! 如果是附近零件壞而已到還好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謝謝逸倫大的指點,小弟還是不太理解.......會爆應該是耐壓的問題,換了耐壓較小的一定爆,所以換了耐 ...

答案是差不多出來了,不過還是要您去抓過線路、量測過,您才會體會到這次的經驗。
下一步就是要朝顯示卡的運作條件查起,顯示卡運作也是有道可循,與主機板一樣。
P、C、R。

网友H:
P、C、R我雖然不是很內行,但是我猜這些英文的簡稱,應該是PWM、電容、電阻應該這也算一般電路常見的查詢方式,有道可循應該是說其實大多電路都是利用這些方式去查,雖然並不是每個電路都有PWM輸出,但是大多數,主機板、顯卡、電源供應器,只要有用到類似單晶片功能的小ic幾乎都會有PWM輸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C、R我雖然不是很內行,但是我猜這些英文的簡稱,應該是PWM、電容、電阻應該這也算一般電路常見的查詢方 ...

粉可惜,猜錯了

网友H:
呵呵! 猜錯也好,這樣才有學習的意義,難道P指的是Power電源,也是有可能,英文說縮寫難免猜錯,不過我對顯示卡確實了解的比較少一些!
不過可以肯定電源供應器是要查PWM輸出的!
想一想電源是更有可能的!
所有電路都有電源的,從電源先查起才是正確的!
我平時也是先從電源先查起的,只是最近發現PWM有時也滿重要的,再電源供應器的話更是重要。
s10274chen這位高手還真是厲害,剛剛從網站上連結看到幾年前他修6200,連SMD小電容出問題都能找到,就是要學這種精神,不管東西再小,只要一步一步除錯還是有機會,找到問題所在的,幾年前我連焊接都是問題,目前常弄就熟能生巧,有時經驗和常常碰到問題去解決讓自己增加技術也是有關係,不過SMD小電阻和小電容有時壞掉的話還滿難分辨大小的。
雖然不知各位是如何分辨的就是了! 還是用良好的SMD電阻和電容取相近值去代替,我記得小SMD電容是為了高頻濾波之用,因為電解或固態高頻濾波差但低頻濾波好,目前顯卡愛用固態的原因最主要應該是低阻抗和不易隨溫度變化容量,但是漏電流較高,較不適合再於POWER或音響之用,電阻就有不同功能了,像是分壓用、高阻抗用、或單純不讓太高電流通過。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粉可惜,猜錯了

POWER、CLOCK、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R我雖然不是很內行,但是我猜這些英文的簡稱,應該是PWM、電容、電阻應該這也算一般電路常見的查詢方 ...

P2大,小弟爬文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7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猜錯也好,這樣才有學習的意義,難道P指的是Power電源,也是有可能,英文說縮寫難免猜錯,不過我對顯 ...

呵呵.....別生氣啊,說猜錯是因為逸倫大說的P.C.R指的是POWER  CLOCK  RESET

當然以一般查找電路問題來說,C(電容)  R(電阻)  也是常常故障的範圍

所以,P.C.R在您的檢測準則中,當然可以是電源 電容 電阻

网友:
原來P是指POWER(供電),C是CLOCK(時鐘or時脈or頻率的意思),R是RESET(重置)。
沒生氣啦!有學到東西我很高興,原來是這樣,主機板要啟動的必要條件主要就是P.C.R,這樣說顯示卡也是有應用到這條件,因為顯示卡本身就等於小PC(指的是內部構造很像,不是真的等於PC功能)或等於1個小單晶片的功能,單晶片也能用這3個主要條件去查。
剛剛有看到,你們寫的文章了!感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這應該是解釋的網址

補充雖然不是很清楚,長方形有可能是石英震盪器,正方形那顆是gpu主要顯示晶片!
不過不是很確定如果你問的是那顆有貼貼紙的我就不清楚!
有貼貼紙的你說他缺了一角,那是貼紙應該不影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差不多出來了,不過還是要您去抓過線路、量測過,您才會體會到這次的經驗。
下一步就是要朝顯示卡 ...

逸倫大,不知道那顆(我新PO的圖片)長方形IC是什麼IC呢?上面很多地方被蓋住,看不清楚他上面寫的數字,只看到000....這顆的量測方式是??還請逸倫大不吝指導..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逸倫大,不知道那顆(我新PO的圖片)長方形IC是什麼IC呢?上面很多地方被蓋住,看不清楚他上面寫的數字,只看 ...

你說的是藍框那個零件嗎!?
那是石英震盪..週邊有四個焊點,其中兩個斜對角接地,兩個斜對角
上電時,正常無故障的話應該有電壓差...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說的是藍框那個零件嗎!?
那是石英震盪..週邊有四個焊點,其中兩個斜對角接地,兩個斜對角
上電時,正常 ...

謝謝大大的解說,剛剛小弟上電量測,完全沒有電壓...是小弟量錯了嗎?不論交叉,平行都沒有電壓.....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解說,剛剛小弟上電量測,完全沒有電壓...是小弟量錯了嗎?不論交叉,平行都沒有電壓..... ...

4個焊點都量不到電壓嗎!?那有可能故障了...或是像照片看起來氧化所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J:
4個焊點都量不到電壓嗎!?那有可能故障了...或是像照片看起來氧化所造成

對,我還怕良的方式錯誤,能想到的對角量測,平行,量來量去就是沒有電壓...請問大大這顆震盪器有分嗎?可以從主機板拆來用???謝謝您

网友J:
對角量?平行量!?聽來有些奇怪~~正確量法是電表放DCV檔,表筆一支固定在接地,我是習慣插在D-Sub或DVI接頭的螺絲,因為那裡有孔,表筆直接就插那兒~,然後另一支表筆開始量那四個焊點看電壓量多少~~
如果確定石英震盪已故障,拆廢板的也可以,但頻率要一樣,顯卡一般都是27MHz,主機板比較少見這種的,顯卡就
比較多...如果還是沒得拆,網拍也有賣,但是要注意一下外觀尺寸,外觀尺寸有大小不一樣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對角量?平行量!?聽來有些奇怪~~正確量法是電表放DCV檔,表筆一支固定在接地,我是習慣插在D-Sub或DVI接頭的螺 ...

對,小弟是這樣,還是我插錯了,明天我在去試試!謝謝您

网友:
SMD的石英震盪器,看起來接法和普通石英震盪器差不多,我又多學到東西了,有些顯示卡用的是一般的石英震盪器,這是題外話還有1種是要多加5V電源的接法就不同! 電子元件好多種,有很多可以學!
所以以後如果只是測試,我覺得也能找普通石英震盪器時脈相同的來取代!
只要先確定接法正確! SMD應該是為了節省空間用的!

网友K: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完修

還沒完修呢n_108|

楼主(2012-04-14):
引用 网友L:
哈哈哈。電容爆得真的很漂亮,對了,你那個電容那麼容易爆??電容太差了吧?或者反接了?? ...

C大你好,那時候的問題是耐壓不夠,不是電容差導致的,現在不會爆了,可是不開機,風扇拆下之後發現,有缺角
最近事情太多,所以維修研究都擱在旁邊,明天事情告一段落會繼續研究...現在怕是怕是不是缺角的問題導致開機無畫面,要繼續研究,謝謝指導!

网友:
你可以換換看那顆震盪器阿

楼主:
現在最新裝況上面有寫,我上機量測右上方的四顆MOS一顆有6V 其他都0V...可試聽多震盪很難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