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 GD-1903DP 驅動版(編號:PV7-S1)

楼主(2012-02-25):
目前發現GIGABYTE GD-1903DP的驅動版有燒焦的現象(三手品!內部已被動手過!)
怕會有燒到電路板的問題(框紅線部分!)
直接看看有公板可替代的可能!(編號:PV7-S1)
感謝

网友:
論壇內不鼓勵外連圖片 幫你把圖片貼進來
貼圖片有加分 我幫你賺了 也縮SIZE 處理了(下次您自己來賺)
            貼圖片教學如下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您圖片上U12 照不清楚 (下次類似情況 您可以文字補述)
==========================================
GIGABYTE GD-1903DP 曝光率不高
網路上資料是  [ 19吋TN面板 1280*1024 ] 公板可替代的可能很大

但是缺了一個很重要的資料--面板 廠商/型號   以及面板規格
想問[公板可替代的可能!]  您最好把面板 廠商/型號 照上來或文字補述

例如:
奇美 M190E5-L0A

==========================================
這樣有賣或使用過公板 就有能確認

屏線會搭配吧 下面這裡有教   不會搭配 就不建議換公板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 ... on=good&xid=253

网友:
請參考這邊:
http://0rz.tw/v5Yq5

网友:
這顆之前修過的經驗是AD上電容失效,全部換掉一般就會好,不過因為內部空間很有限,電容只能換一樣高的(再高會裝不下)

楼主:
這台在我拿到手上就已經被人家修理過了
目前想說看看是不是照片上面的編號U12燒毀了

目前情況是送電不亮屏
但是無電源燈亮綠燈的問題!
所以atun介紹的網頁可能是另一個情形
我目前可能要找一個公版試試看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在我拿到手上就已經被人家修理過了
目前想說看看是不是照片上面的編號U12燒毀了

無電源燈亮綠燈的問題 --->那就是系統整個電源都有問題  會不會fuse也掛了???

Anyway, 練功有秘笈 請服用
(版本不同 但有參考價值)
因個人權限上傳檔案大小限制
網路免費空間  60天後刪除
http://d2.eoenet.com/g/030024251671.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電源燈亮綠燈的問題 --->那就是系統整個電源都有問題  會不會fuse也掛了???

Anyway, 練功有秘笈 請服 ...

我是想先從有焦焦的地方(驅動版)U12先查起了
要不然這個已經被高手摸過之後再掛點的3手螢幕
還真的需要裝備齊全的高高手才能解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先從有焦焦的地方(驅動版)U12先查起了
要不然這個已經被高手摸過之後再掛點的3手螢幕
還真的需要裝 ...

感謝duncan大
給一個超級祕笈
先去練功一下